at9遥控器距离很近怎么回事

楼主(2017-02-28):
遥控器和JJ最多地面50米。高度30米。遥控器显示信号就只有一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遥控器天线断过自己搞回去了。通道开关也换过。

网友:
会不会天线没有焊接好

网友:
返厂修吧,别自己搞。

网友:
应该是你天线没焊好的原因,焊天线你得明白天线的原理,还有焊工要过关

网友:
我的也是没焊好。

网友:
按道理玩具遥控也不是这样的

网友:
天线问题!

网友:
难道是地面拉锯 电磁环境不好

网友:
重新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