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zibi osd问题,不加gps,显示waiting for mavlink heartbeats

楼主(2017-02-28):
刚刚咸鱼收了个最老版本的remzibi osd,没有加gps,显示的是waiting for mavlink heartbeats,是必须要加gps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向各位求助

网友A:
是不是接到pix或者apm用啊  如果是  检查和飞控的接线,tx rx有没有反,如果不行 再开启遥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到pix或者apm用啊  如果是  检查和飞控的接线,tx rx有没有反,如果不行 再开启遥测试试 ...

知道穷人osd么?  跟呢个一样单独osd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知道穷人osd么?  跟呢个一样单独osd模块~

听说过,我看显示了mavlink通讯等待,认为是从飞控上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过,我看显示了mavlink通讯等待,认为是从飞控上取数据

很感谢,我正在尝试重新刷固件,但是一直连接不到osd

网友:
应该是没通讯上,检查一下连线,还有通讯端口是mavlink的话需要检查一下这个端口的跳线设置对不对

网友:
路过,虽然不懂帮你顶顶

网友:
已经不值得研究了。

网友: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帖,我决定放弃它了

网友(2020-02-09):
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