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地面站里怎么调电机转向啊

楼主(2017-02-28):
求助,如何改变电机转向啊,求大神路过解决问题,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路过帮顶

大神可否知道如何用电脑改变电机转向呢

网友:
地面站不能改电机转向,通过交换电机和电调连接的三根线中的两根来改变电机转向。能改的是部分BLHeli固件的电调,可以通过BLHeli固件设置程序改。

网友:
~~连云港那个啊~~ 不是告诉你了么  改个转向就行了  群里软件截图也发你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可否知道如何用电脑改变电机转向呢

好像需要用到数传。。我也不会

网友B:
不能在BF里改!  要用blheli的软件改~ 前提是你的电调是blheli~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在BF里改!  要用blheli的软件改~ 前提是你的电调是blheli~

是BLS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在BF里改!  要用blheli的软件改~ 前提是你的电调是blheli~

是BLS的固件

网友B:
电脑装blheli软件   用usb连接飞控~  就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装blheli软件   用usb连接飞控~  就可以调~

谢谢dalao的耐心指导!!!

网友:
路过帮你顶起来

网友:
这就不懂了 帮顶喽

网友:
最简单的,电调随便两根线对调即可

网友:
在BL里改的吧 要是支持BL的电调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