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light ix5装机

楼主(2017-02-28):
配置:
机架 iflight ix5
电调 iflight 电调
电机 dys se2205
飞控 hgl v3(表示很害怕)
图传 rush
摄像头 雨燕2
桨 5040v2
天线 棒子(马歇尔的)

楼主:
上点骚图

网友:
路过帮顶,机架好评

网友:
焊工还行!HGL的板子+-极合并焊板不好焊!

网友:
你的是宝上的50
克机架吗,说是复合碳纤材料的,咋样你的架子多重

网友A:
关注!对于210尺寸一直观望中,因为是冬天,就直接从250到了130和90,现在是时候开始整个新210或者200了,关注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对于210尺寸一直观望中,因为是冬天,就直接从250到了130和90,现在是时候开始整个新210或者200了, ...

200的话ix5或者针豪机架都不错

网友A:
飞了吗,我想问问雨燕2的声音效果,杂音多吗?有什么要提醒一下的请分享

网友:
这个机架用传统的分电板 飞控 接收机 图传 梦装里面呢?感觉空间好小

楼主:
hgl v3飞控板合成分电板,OSD,飞控板在一层,接收在二层,图传在三层,电源XT60,BB蜂鸣器,SW2812灯在尾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吗,我想问问雨燕2的声音效果,杂音多吗?有什么要提醒一下的请分享

摄像头 雨燕2
麦克风我没有用,图传发射自带麦克风!

网友:
这个机架不错,我也看好,准备入手一套。

网友(2017-07-12):
ix5的机架软吗

网友:
我炸断3架底板了  ,翼飞ix5

网友(2018-03-09):
ix5机架前边俩机臂长,前边电机发热怎么办

网友(2018-04-28):
为什么这种机架是梯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