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红灯闪烁报错

楼主(2017-02-28):
如图,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现在没办法做加速度计校准,显示rc calibration check failed是加速度计坏了吗,还是重刷固件

网友:
从刷一遍,仔细校准。

网友A:
吐槽一下渣拍照技术,另外你们都不会用电脑截图吗?非要用手机上网

然后说,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加速度传感器未连接,估计是传感器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吐槽一下渣拍照技术,另外你们都不会用电脑截图吗?非要用手机上网

然后说,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加速度传感 ...

问题解决了,用qgc刷完原生固件再连mp会报错

网友:
rc calibration check failed意思是遥控器准备检查失败!另外楼主的照片真心没有看清楚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