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和飞控

楼主(2017-02-28):
FPⅤ可以单独使用吗?就是不装飞控,只装FPV

网友:
可以,只是飞远了就不知东南西北了。。。。。

网友A:
四轴不装飞控?

网友:
多轴不行,没飞控根本飞不起来,固定翼可以

网友:
观看,来点实际的

网友:
当然可以!装家门口当监控也行,只要通电有接收机就OK啦!

网友B:
不装飞控fpv,丢机率99%,装了飞控丢机率%1

网友:
当然 我飞固定翼就没有飞控

网友:
可以,最好别飞远。。

网友:
飞控是指能够稳定无人机飞行姿态,并能控制无人机自主或半自主飞行的控制系统,是无人机的大脑。你玩多旋翼 不用飞控是没法调节飞行姿态的。遥控器只有一个油门,如果多旋翼机都是映射一个油门,1,2,4通道如何控制旋转,前进 后退?所以这时候就需要飞控。如果你飞得不远,或者练习的话, 可以不用FPV。但是最终还是要上FPV的。
当然飞固定翼可以不用飞控,也有玩固定翼用飞控的如3d机。固定翼上不上FPV就看你飞多远,想怎么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装飞控fpv,丢机率99%,装了飞控丢机率%1

不能这么说啊,我的c1一直没装飞控,一直是靠frsky语音播报rssi和电压值飞的,只要不作死就没事了,而且楼主也没说是远航哦。

网友:
可以的单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么说啊,我的c1一直没装飞控,一直是靠frsky语音播报rssi和电压值飞的,只要不作死就没事了,而且 ...

你是不装飞控里的%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装飞控里的%1

没那么夸张,前提就是起飞前检查好起飞后不作死,远航还是要飞控的,除非钱多。你的模友群活动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不装飞控?

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装飞控fpv,丢机率99%,装了飞控丢机率%1

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也会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么说啊,我的c1一直没装飞控,一直是靠frsky语音播报rssi和电压值飞的,只要不作死就没事了,而且 ...

正解,飞的就是摇控器范围内的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也会丢机?

反正上天了,迷迷糊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么说啊,我的c1一直没装飞控,一直是靠frsky语音播报rssi和电压值飞的,只要不作死就没事了,而且 ...

说下你的配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下你的配置吧

布局的线看起来有点乱,但是拆装方便也没什么内容。好盈飞腾30a电调,2216kv1100配8060桨,格式3300mah3s电池,x4r接收机,owl迷你摄像头(迷你撕裂者上拆的),失控bb响,再加了个frsky的电压回传模块。除了动力和舵机供电外,其余设备都用10元买的5v 12v两用bec供电。

起飞我就把rssi语音播报打开,飞一段就可以开电压语音播报了。飞行14分钟单节还有3.85的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么说啊,我的c1一直没装飞控,一直是靠frsky语音播报rssi和电压值飞的,只要不作死就没事了,而且 ...

语音播报是啥

网友:
可以,固定翼因该可以技术够好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语音播报是啥

frsky自带功能,报出你想听到的飞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frsky自带功能,报出你想听到的飞机数据

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