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电池,求老司机帮忙!

楼主(2017-02-28):
想自组4s穿越机电池,请问买那家的电心的好呢?还有就是怎样检查电心的好坏呢?

网友:
自组电池用在普通的练习固定翼可以,飞穿越还是成品好些,好的电芯一般也不会外流的,像格氏的电芯就是自用

网友:
自组穿越机电池没什么前途,因为穿越机电池要求重量轻,放电量高,内阻小,电池密度大等等。
电芯检测你需要专业的内阻测试仪,另外还要匹配容量等等。优质电池已经被挑走了,你买到的都是挑剩的,你说能有多好?即便你要买优质电芯,估计组下来的成本和成品电池没多大区别?或者更贵。
自组电池仅适合于固定翼和控电之类放电C数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
内阻!越小越好!

网友:
路过帮顶 我用的18650自组

网友:
自组会便宜点吧

网友:
这个分批次

网友:
选择电芯内阻小的 容量足量的

网友:
自组的一般放电c数不高,楼主你要是找到自组的c数高的电芯记得发下链接共享下啊!

网友:
电池这种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自己组的电池能飞,我甚至用18650也飞过4轴,勉强能飞,但离专用的电芯有差距,同样的2200MAH电池某宝上大把,各种品牌,从几十块到一百多,为什么仍然有人买一百多的。弄个电池品牌和组装都很容易,但电芯这种东西,国内就那么几个厂,不是谁都能生产的,某宝上卖的大多都是购买不同价位的电芯来创立的品牌,所以有的模友说某某电池现在不行啦,以前怎么怎么样,电芯不是他生产的,因为他没办法品控,批次就产生了质量偏差。说远了,反正长远来看,买块好的电池比你去添油战术买几块要便宜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