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个穿越机玩玩

楼主(2017-03-01):
  450直机挺难玩的,打算换下口味了,,因为从来没接触过穿越机,让大伙帮看看,是不是选这些配件就行了,  再看看这些搭配妥不妥。。好不好  ? 还需要哪些部件??   已经有   3S   35C电池  at9遥控  和一套图传。所以就买  配件 组飞机就行了。。还有这个穿越机飞控是不是很复杂啊。。买回来 很难设置吗。

网友:
支持折腾!顶起来

网友A:
电调换掉,你这个不行,预算充足用飞盈佳乐 猛禽系列,新手20A就行,机架换210好了,你这个架子真的不爽,qav210也才几十块,飞控换F3,CC3D可以说已经淘汰了,F3现在也还是主流,资料多,玩的人也多遇到问题好解决,电池35C讲道理有点低,不过你新手也暴力不起来,倒是无所谓,电机的话,感觉这个价位应该还有更好的选择吧?不过这个价位我也不清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你这个不到50块cc3d,有可能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换掉,你这个不行,预算充足用飞盈佳乐 猛禽系列,新手20A就行,机架换210好了,你这个架子真的不爽,q ...

好吧好吧

网友:
四楼对的

网友B:
等会玩了你会觉的当时怎么会买这些个玩意

网友:
不难设置 但是这个入门很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会玩了你会觉的当时怎么会买这些个玩意

为啥,东西不好?我又重选一些配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东西不好?我又重选一些配件

电机练手 开始没必要那么好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调换掉,你这个不行,预算充足用飞盈佳乐 猛禽系列,新手20A就行,机架换210好了,你这个架子真的不爽,q ...

看看我的吧!才组了有一周左右!!
机架210  飞控主流F3速度反映快,电调我用了小蜜蜂PRO升级版的,电机2204/2300kv,电池3s1550的45c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吧!才组了有一周左右!!
机架210  飞控主流F3速度反映快,电调我用了小蜜蜂PRO升级版的,电机2 ...

你的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练手 开始没必要那么好的吧

那那是199元4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花了多少钱

不算电池400左右吧!遥控器图传本来就有的

网友:
既然上了2205电机,就直接上4S电池吧,免得飞了几天3S能控住了又要升级4S浪费钱。
对!直接上4S电池!然后你不是乐迪AT9嘛,把油门曲线里面设定一下,把油门45的斜率,直接转成30的斜率,4S电池就可以当3S用了,还省电。
等你变厉害了,再慢慢把斜率拉到45°。
真的!不然升级电池又是五六百块钱!
你看我3S电池买了一堆,飞了几个月就全部半价卖了换4S!亏钱呐!

楼主:
这样啊,虽然我现在还听不懂你说的什么油门斜率。。但这个3S电池是我玩直升机前几天买的电池,暂时不玩直机了,现在拿来玩穿越,等我玩得溜了 想要暴力了再重新给穿越机买4S电池。。3S还可以拿来飞直机的

网友:
嗯,问题一块电池飞。。。五六分钟就没电了噻,起码得四五块电池才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那是199元4个的

我买了六个15块钱的2204来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六个15块钱的2204来练手

我的也是用的15块的电机,用的还不错哦!
便宜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