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S—Q220评测 《遥控篇》各种接收机链接方法 打造自动挡...

楼主(2017-03-01):
先吐个槽!最近迟迟没有发帖是因为一个设计的缺陷。

因为电池插在尾部,缺点有几个!
第一个是要求电池线长一点要不够不着生拉硬拽插上最终导致电池插头受损。已经有几个铜丝断了。

第二个问题是炸机扎到尾部会导致电源插座受损,这可不是小事!动辄70C电池一旦短路结果就是着火啊!

第三就算是没有炸到短路着火的这个级别,伤到分电板也不是小事,上次有个大师提醒我的图片大家鉴赏一下。

第四电池的线要绕过图传,一定要绑上,要不被桨打到不是线断就还是着火!我飞的时候还真是挺担心的!原来打到过!

我原来做过几个插座焊在分电版上的穿越,但是基本都是正X结构的!插在里面,电池放下面,从各个角度炸基本都很难够到!万一要真是这么巧!我也就认了!

这个伸出来这么远。厂家的技术员赶紧改进吧!为了不破坏飞机结构我做了个临时的插头解决电池的问题。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早晚有一天插反飞机烧了!

不行了!我的强迫症又犯了!改造就彻底点!
说正题!这次来评测遥控器!AH6T

谁见到谁说这不就是地平线的DX6吗?嗯!除了长得丑点还真就是DX6

我原来用过DX9,地平线的遥控器好多大神都在用,我也蹭过好几个地平线的遥控器!
这款遥控器的外形说不上丑,人家要是发贴纸啥的还方便帖呢!(你要是不发贴纸我就鄙视你)外观方面见仁见智,你说好看还是不好看?这是主观审美,我就是觉得比较个性,但是在国内控里,我要给他点个赞。怎么说也是自主设计的比那些抄JR和FUTABA的厂家强多了!像FrSKY那样直接用JR以前的模具的厂商我都懒得评价。比亚迪F3你说你不是卡罗拉,要不是后来你改邪归正了,早晚得黄。

人体工学方面这个遥控器做的还凑合除了有防滑胶啥的(虽然胶的造型略显稚嫩)大小尺寸也是很合理的!各按键位置合理,各种操作无干扰。
有人说它大!我倒是觉得正好,在左边和右边掰杆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方便性的,我用过一些小遥控器,手大边上老挤着掰边上很费劲,这对飞行是有干扰的!要不就得捏着飞!
说说这款遥控器的手感。
这款遥控器的手感偏硬(跟JR比),回中感良好,飞久了可能会累我倒是无所谓,油门没有颗粒感,(后来发现没有拧颗粒感螺丝)各开关清脆有吸入感。开关位置对于我这种手大小的人刚刚好,能够到,不干扰。总体感觉不太像山寨的遥控器,有点像是外贸货的感觉,不知道这家厂商是不是给XX线干代工的!但从手感来说比华XX、天XX、F……S强多了(对于乐X我都懒得说!不跟玩具比较)。完全脱离了玩具控,已经很接近JR、futaba的手感,超级像地平线。要是地平线不退出中国市场还有点竞争力,地平线走了,售后维修国内就都别想了!地平线的控还没有J和F耐操,滚轮老是坏。麻烦一大堆

外观说完了说说内部结构!

这个控采用的是双轴承的设计,手感大大滴好!!

力度调节做的也很到位哦!左右轴向都有可调节的设计。能够轻松地找到合适手感。但是弹簧用的略粗。我感觉还是有点硬,也可能是我的主力控用了太多年了!(7年!哇!够久的)

结构怎么就这么像地平线呢!其他没毛病!就是这个滚轮呀!不知道会不会像地平线一样寿命感人!

四轴飞机自动挡(油门混控的方法)

先吐槽一下!这个控他娘的有三种模式,直升机、固定翼、四轴。在四轴模式下没有混空!我一口老血喷在墙上!还要先设置成固定翼模式!你这是完全看不起玩四轴的人啊!

当年玩固定翼就各种混控,现在玩四轴也在考虑混控的事。成品机里基本都有不同方式的混控比如华某某,某某疆。但是在自己装的四轴里如何实现混控,都需要哪种呢?我目前有两种油门混控大家可以讨论,试试看好不好用!对于各种大神来说,混空都在脑子里根本用不到。但对于平飞都费劲的菜鸟来说还是有用的
平移油门混控
四轴的平移是通过四个电机推力的改变使飞机的姿态改变,达到平移的目的。拿一个电机为例
  飞机平飞也就是升力等于重力。这时油门假设是50%=重力
飞机向左平移,重力不变,重力等于升力的分量,升力一部分分量平衡重力一部分给平移。如果油门还是50%=平衡重力45%+平移5%,那么45%油门<重力。
也就是说平移,油门不变,飞机是向下降高度的。平移要增大油门飞机才不掉高度。
刚才分析了一个方向上的平移需要补油门,要是飞机向斜左前方平移油门就要补一个左,一个前。
你动作越大,平衡重力的分量比例就越小,需要补油门的量也就越大。可以等同为杆量越大,补偿越多。
最终目的就是不论飞机往哪个方向倾斜,油门都会有一个与倾斜角正比的补偿。
以DSX7为例我把左右平移映射到RUDD上,然后用RUDD个油门做个混控。混控开关设置为常开。正向比例设置11%,反向比例设置为-11%。看蒙了是吧!
说简单点,有向右动杆掰10%,我的油门在我油门杆的基础上再加10%*11%,向左动杆掰10%,我的油门在我油门杆的基础上再加10%*11%。保证有动杆油门就增加。
前后平移也按这个比例设置。

混控结果在你飞机平移时不会调高度。如果掉就把11%这个数加大。如果平移上升了,就把11%这个数减小。

-=接收机=-
内部结构搞定来评一下他的接收机。我平常用的都是DSM接收机,无论是DSM2还是DSMX都以卫星天线为主!

好了!敲黑板!画重点!科普大讲堂开课啦!

接收机分为两大类,一种叫卫星接收机,一种叫接收机
仔细看下面表格
卫星接收机 接收机
电压 3.3v 5v
协议 DSM2/X协议 多种协议
链接方式 DSM   PWM、PPM、SBUS
优缺点 小,链接方便,四驱相对小兼容低,对频复杂 大链接复杂,讲究较多麻烦,对频简单
由于他的优点多现在基本占领穿越机的半壁江山

DSM、PPM、SBUS、PWM链接方式和调整方法。

DSM
GWY DSM卫星接收机默认的格式为11ms DSMX。外面卖的DSM卫星接收机就两种DSM2 22ms和DSMX 11ms
1、与DSM协议的遥控及接收机连接。以Spektrum品牌为例,在遥控器的设置菜单内,选择11ms DSMX。再将遥控器处于关机状态。(DSM2 22ms)
DSM2的制式是Spektrum早期的制式,现在DSM的接收机都是DSMX的,因此建议将Spektrum的遥控器设置为DSMX 11ms2048。

2、 将Q220处于关机状态,将DSM卫星接收机直接与数据线(出厂默认已插好D线)连接,同时,将 6个拔码开关拔到上边。(注意,6个开关往上拨,飞机LED灯会闪,并且有蜂鸣声)见下图:
特别注意:值钱就值钱在这啦!别的飞机看我后面的补充。
3、发现DSM卫星接收机的灯会闪亮。(此时不理会蜂鸣器声音和闪灯,但要确保电池电压是饱满的)
4、按住Spektrum遥控器的对码按钮不放,同时打开Spektrum的遥控器的电源开关,此时进入对码状态,等对码成功后,松开对码按钮。此时,DSM卫星接收机的灯变为长亮
5、将6组拔码开关拔到下边。设置一组FPV图传的频点,
(其他飞机对频)
1、进入CLI,输入set spektrum_sat_bind=9(此处的数字为1~9每次试一个),回车,save,回车
2、断开USB连接,上电
3、此时看到卫星在快闪,打开遥遥控器对频
4、卫星熄灭后常亮,对频成功,没有常亮从1开始,换个数字
5、如对频成功,断电,从新连接电脑把spektrum_sat_bind=0,回车,save,回车

6、将电池从Q220上拔下,将遥控器的油门位置放在最低位置。再重新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Q220插上USB线和电池线,把Q220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打开CleanFlight软件,点击右上角的“Connect”按钮,按下图设置DSM的参数配置

7、确认自己的遥控器的制式(详见您的接收机说明书介绍),选择该接收机通道顺序是JR的输出方式。(上图步骤2中的下拉菜单选JR/Spektrum/Graupnner)
8、以上3个图,每一个图选择好之后,一定要点击“SAVE” 或“SAVE and reboot”菜单按扭,将自动进行保存和重启设备。

解锁特别说明
建议油门行程落在1100到1900之间,这样油门杆在最低位时候就会低于1100,使得油门在最低位置到油门开始有动作的位置之间有一定行程,确保不会轻易就触发油门动作。如果油门最低位与油门零位重叠或超过,将造成无法解锁。同时航向(Yaw或Rudd)的有效行程不要刚好覆盖机械极限行程,也就是说,当您设置航向行程落在1100到1900时候。那么要确保实际的机械行程大于800(1900-1100=800),这样,当航向杆低于1100时,就触发上锁信号,实现上锁;当航向杆位高于1900时,触发解锁信号,实现解锁。否则,可能无法解锁。
由于接触误差和机械间隙,以上数字可能发生漂移。但大体方向不变。

SBUS
1、将遥控器和Q220都接通电源,将Futaba 的遥控器与SBUS的接收机对好码,设置好通道总行程和正逆转,具体设置方法请参考您购买遥控器和接收机时候所配套的的说明书。
2、将遥控器的油门位置放在最低位置。再重新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上电,Q220插上USB线和电池线,把Q220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打开CleanFlight软件,点击右上角的“Connect”按钮,按下图设置SBUS接收机的参数配置:

3、因为FUTABA的发射机的中点为1520US,请将此处改为1520US

4、确认自己的遥控器的制式,选择该接收机通道顺序是Futata的输出方式。(上图中第2步中下拉菜单的Futaba/Hitec)
5、以上4个图,每一个图选择好之后,一定要点击“SAVE” 或“SAVE and reboot”菜单按扭,将自动进行保存和重启设备。

PWM(每个通道一根线)
将Q220处于关机状态,将PWM接收机通过PWM连接线(配件包里额PWM线)插头插入到HUB分电板上的PWM插座内(对应板上PWM插座,见2.1.3配图接口指示),6个拔码开关不能全部拔到上边。见下图:

1、将遥控器和Q220都接通电源,将遥控器与PWM的接收机对好码,看遥控器说明书吧,PWM对吗差别太大。
2、将遥控器的油门置在最低位置。重新给遥控器上电,Q220插上USB线和电池线,把Q220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打开CleanFlight软件,点击右上角的“Connect”按钮,然后按下图设置PWM的参数配置:

3、确认自己的遥控器的制式(详见您的接收机说明书介绍),如果您的遥控器和接收机是Futaba/Hitec制式,就选择上图中第2步中下拉菜单的Futaba/Hitec,如果您的遥控器和接收机是JR/Spektrum/Graupner制式,就选择上图中第2步中下拉菜单的JR/Spektrum/Graupner, 高手可以用CLI命令自由变换通道映射关系。
4、以上3个图,每一个图选择好之后,一定要点击“SAVE” 或“SAVE and reboot”菜单按扭,将自动进行保存和重启设备。

PPM
1、将遥控器和Q220都接通电源,将遥控器与PPM的接收机对好码。
2、将遥控器的油门位置放在最低位置。再重新给遥控器上电,Q220插上USB线和电池线,把Q220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打开CleanFlight软件,点击右上角的“Connect”按钮,接下来按下图设置PPM的参数配置:

3、确认自己的遥控器的制式(详见您的接收机说明书介绍),如果您的遥控器和接收机是Futaba/Hitec制式,就选择上图中第2步中下拉菜单的Futaba/Hitec,如果您的遥控器和接收机是JR/Spektrum/Graupner制式,就选择上图中第2步中下拉菜单的JR/Spektrum/Graupner,高手可以用CLI命令自由变换通道映射关系。

4、以上3个图,每一个图选择好之后,一定要点击“SAVE” 或“SAVE and reboot”菜单按扭,将自动进行保存和重启设备。

通道调整方法TREA

仔细看通道里的TREA是可以手工输入的!你要是更改通道调整字母顺序即可

拉距测试

拉距测试本来是要上视频的,但是北京赶上两会禁飞!不敢大张旗鼓的测试录像。就简单说说我偷飞测出来的结果吧!
JR DSM2   ATHDSMX(厂家的)   杂牌DSMX,PPM-DSMX(凑合看吧!其他的在飞机里不好拆)
我的测试方法就是直接飞拉距,飞低点(别被抓,见势不妙就直接拿进车里)贴地皮,边上跟一辆车,失控了掉地上捡回来。

基本都在1KM以上,厂家的稍远一点(可能是天线比较长信号遮挡少吧。)杂牌的DSMX抗干扰差一点,一起开机稍微过了1KM就有点闪。PPM的明显距离略近,因为场地也就接近2km,只有PPM在尽头失控了。其他的都勉强到边。

PS:场地信号干扰级强,就测试了一次的出的结论。不准的可能性非常大!

总结

对于遥控器来说最重要的是稳定不失控,再来才是手感、接收机性价比,通用性等等。AH6T趋势表现不错。

作为入魔多年的老鸟,经手的遥控器不算多,因为一旦找到好用的,短期就不会再换了。熟悉一个控,习惯一种手法要经过几百小时,甚至上千小时的磨合。一但习惯了换起来很麻烦要有个适应过程。飞机一架接一架摔,遥控器基本不用换。

我的心路历程,先是一台天7,然后各种莫名问题,手感差,第二次失控时终于忍不住了,换了JR DSX7作为主力控直到现在。中间用过DX9、futaba 8、JR11X用过一段时间,也试过一些山寨控FS、D7E、乐迪、fusky都是摸几次就扔那了。入个好遥控很重要。开始刚入魔飞机总是炸你都不知道是你手法技术原因还是配件问题,还是装的问题。不能爽飞很快就失去兴趣了!

推荐是JR和futaba两家老厂,一是贵二是好久没新品了,但是质量过硬基本没有槽点!第二梯队地平线也是不错的,但是退出中国市场了,售后维修都费劲。东西总体不错。这款AH6T也比较推荐,接收机便宜,控也不贵。拉距和抗干扰也没太大的毛病。总体和DX6i相当,还有售后。相当于富士康自主品牌!品质相当,价格就是人家零头,好好做总有一天能出头!我看好你呦!

楼主:
赶紧啊皈依吧!你们这些异教徒!
我就不明白了!也给我讲讲你们为啥用别的控?

网友:
这个拉锯测试太危险了,万一被抓就惨了,顶风作案。楼主献身精神值得嘉奖,不过还是不要冒险,被抓了我们连帖子都看不见了。

网友A:
楼主你确定现在玩穿越的一半都是dsm卫星接收?一是山寨卫星接收机质量完全看人品,二是dsm2,dsmx这个协议抗干扰本来就一般,别说付他爸,睿思凯那些基于fhss的了,连同样是dsss的华坑devo协议都略逊一点。。。我周围玩穿越的基本都是用sbus,ppm的普通接收机。。(体积小的那种)。。ps:现在纯dsss的技术协议基本淘汰了,以后扛干扰的协议基本是基于dsss和fhss混合的天下

网友B:
楼主,遥控器!AH6T,某宝上都找不到,这款貌似也是轴承摇杆,内部的话个人感觉还是比X9D略逊

网友B:
“像FrSKY那样直接用JR以前的模具的厂商我都懒得评价。”
楼主,举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确定现在玩穿越的一半都是dsm卫星接收?一是山寨卫星接收机质量完全看人品,二是dsm2,dsmx这个协议 ...

你看看!JR粉和黑粉的讨论即将开始了!这个讨论从古至今就没停过!
但是作为DSM铁粉必须要站出来说!
别跟我谈技术!看看捷达神么春天,伙伴,要不是停产了依然有市场!技术是一个方面不能以偏概全,索尼机背技术牛,要不是集成了美能达的镜头群你看有没有人用。
你买山寨接收机导致不稳定问题那是你的问题,有JR的DA101你咋不买?有地平线原厂的接收你咋不买?不要买个27块山寨接收机就说技术过时了!没事看看美亚马逊,老美的地平线DSMX玩的好着呢!
https://www.amazon.cn/Spektrum-AR610-6-Channel-DSMX-Aircraft-Receiver/dp/B00CPNABYU/ref=lp_1506363071_1_9?srs=1506363071&ie=UTF8&qid=1488503948&sr=8-9

为啥我用DSM?小!确实很小,轻;便宜!飞远了买点正品,进出、室内还有27的山寨货。我能选择的空间太大了!什么一体接收,小飞机集成舵机和集成陀螺仪的DSM2一抓一大把。玩空心杯的时候你见过那个飞控集成FUTABA接收机的飞控板?但是集成DSM2的一大堆!你说的种种高端协议我觉得我们小民用不上,dsss和fhss我这是个科普贴也不需要去详细说优劣!你说是良币驱逐劣币也好,劣币驱逐良币也罢。反正我们这帮人手里一堆DSM接收机,出了JR控就换个地平线控。我说一半绝对不虚!你觉得不对是因为你周围的群体问题。你看看空心杯和130以下的穿越,基本都是DS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FrSKY那样直接用JR以前的模具的厂商我都懒得评价。”
楼主,举个例子

那段时间我也是醉了!怎么都长得一样!

网友(2020-08-13):
你又为了几个钱黑睿斯凯了.哈哈哈哈,你怎么推荐的这些都是垃圾的遥控哇,原来一直就这么没底线的.真的给点钱就当舔狗

网友(2017-03-01):
嗷大喵版~双发空客A330设计到首飞 收获成功的喜悦
http://www.moz8.com/thread-86099-1-1.html?x=28139

2017最强手抛机改30涵道动力~嗷大喵版-多图更详细
http://www.moz8.com/thread-84411-1-1.html?x=28139

双动力F22开箱、’装机、同自制F22板机对比,图多慎.....
http://www.moz8.com/thread-83386-1-1.html?x=28139

论坛双动力F22开箱装机,暨试飞测试视频
http://www.moz8.com/thread-83489-1-1.html?x=28139

FT011暴改3650电机
http://www.moz8.com/thread-82890-1-1.html?x=28139

魔术板材料自制快艇
http://www.moz8.com/thread-82891-1-1.html?x=28139

自制完美fpv一体屏幕,从此告别牵线烦恼
http://www.moz8.com/thread-63829-1-1.html?x=28139

网友:
看你帖子老累了,还有你去学学贴膜吧,给我贴的好

网友:
好帖,楼主辛苦了,越来越多这样的老鸟来模友之吧是件很好的事情~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不知道这垃圾哪来的勇气定价3000多

网友:
顶顶顶,心血之作楼主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段时间我也是醉了!怎么都长得一样!

我觉得一看手感,二看内在,三看外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JR粉和黑粉的讨论即将开始了!这个讨论从古至今就没停过!
但是作为DSM铁粉必须要站出来说!
别 ...

哈哈哈我不是什么黑,只是最近d10换了高频头能用各种协议,好奇研究了下这些协议有什么区别,那种性价比最高。dsm普及率确实大,小鸡用dms集成的也是挺多的,但是我周围玩210的都是其他的接收机,因为大机失控的话后果是很严重的。小鸡他们也是偶尔玩玩而已,正常出来约飞还是大机。而且是从技术程度来说睿思凯那些基于fhss技术的确实是比3个频点的dsss要好。另外现在确实有集成付他爸,睿思凯协议的飞控了,睿思凯的小接收也确实挺多。不过如果是单纯的玩小鸡的话,dsm也是够用的,但是现在穿越主流还是210,130之类的多

网友C:
最近帮人调Futaba遥控器,这个1520中位很坑爹,拿到飞机一飞左右滚转速率竟然不一样。。。好难控制转不过来。后来发现遥控器中点1520这个坑啊,系统默认都是1000到2000,中位1500的。飞机一直歪啊歪的,后来火大了直接重新校准了Futaba舵量和系统重合,就顺手了。
楼主可以试试 cli命令 set min_check=1020,把系统检测最小油门有效信号到1020。

油门默认是1100你会发现,油门推1到3格都不会有反应,推到第4第5轰一下上来好多。
而且电机怠速值最低就是1100,太快了。搞成1020或者1010,就舒服多了。电机起来可以慢慢转,感觉很好。

网友:
嗷大喵版~双发空客A330设计到首飞 收获成功的喜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帮人调Futaba遥控器,这个1520中位很坑爹,拿到飞机一飞左右滚转速率竟然不一样。。。好难控制转不过来 ...

呦!高手啊!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手直接搞指令输入了!
你说的那个指令我试过!油门是顺手不少,为啥我设置为1100呢!因为我有混控!
也就是动杆时油门会上升,1010或1020会动一下杆让飞机突然启动,降落时电机停不下来!所以我设置1100,是为了混空安全。

网友:
JR 已经被地平线砍掉了 地平线本来在北美就是坑钱的公司 也就些老头在用
年轻人都是宁可从亚洲买东西 便宜
遥控器有钱上futaba 或者frsky 其他flysky  radiolink妈妈呼呼

网友:
。。。。。。混控。。。。
无刷的机器PID到位,不怎么掉高度的。

网友D:
楼主 请问ah6t能对码s60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请问ah6t能对码s603吗?

不能!只能用自己的协议

网友(2017-04-01):
楼主早点写这篇文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遥控器!AH6T,某宝上都找不到,这款貌似也是轴承摇杆,内部的话个人感觉还是比X9D略逊 ...

我某宝整了一个用,还可以,目前还在研究中:rhmodel.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