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傳影幕 改fpv

楼主(2017-03-01):
如何把這 圖傳 影幕 改 頭戴式fpv ?

网友:
这四个带接收的显示模组吧

楼主:
如何直接供給5v電壓接點 ?

网友:
台湾的也知道moz8?

楼主:
台灣這裡都收尋的到呀!

楼主:
這影幕 是cx35搖控上的 ,機子飛走 ,現玩自組機 想把它改 fpv眼鏡 !

网友:
没看到成品

网友:
改屏幕不行吧,买个头戴VR把屏幕放上去试试!

网友:
繁体字看的别扭

网友:
红圈内,随意一组 上5V试试看,右上角的注意正负,屏幕亮就可以用。

频点的话,好像不能调,只能发射端调到合适的频点。

网友:
手机otg加个采集卡,在加个接收机成本100不到,可以直接vr模式不过清晰度你自己用完再说评价,自己diy的以后配件不浪费,用口袋fpv还可以实现头追控制云台。

网友:
这个主板在哪里搞得有链接没

网友:
实际上,就是改一体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