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一切定高,立刻上升的问题

楼主(2017-03-01):
新入了APM2.8,刷了3.15固件。APM没有使用任何减震床。
然后测量了震动。震动也都在可以接受范围内。

油门60%能自稳悬停,然后一切定高,飞机立刻上升,当时在1.5米处悬停的时候切得定高。

然后我把油门拉下来,然后再次悬停到1.5米处,然后门回中。这个时候定高比较稳定,能定住。

我想降落,于是切自稳,这个时候,飞机立刻急速下坠,来不及打油门补救。

然后,我在基本参数---》thr_mid里面进行了调整,曾经调整到650,850都无任何改善。

希望大侠能指导一下,我小白。谢谢了。

网友:
震动怎么看?

网友A:
动力不足,起飞油门应该超过60%。另外估计你机器不会很小。

你60自稳悬停,切定高肯定会上升,然后50又停住,然后又切自稳,这时候油门低于60,自稳要60才不会往下掉,所以肯定是掉下来,另外才1.5米高度,肯定是立马掉到地上,新手根本就不会有反应时间去推油门。

很简单,升级动力,或者减重,油门45以下可以起飞就行。
不换动力也行,自稳切定高降一点油门,定高切自稳补油门。但是几机器动力肯定不足,飞起来很吃力,续航也不会好到那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不足,起飞油门应该超过60%。另外估计你机器不会很小。

你60自稳悬停,切定高肯定会上升,然后50又停 ...

哦。原来如此啊。谢谢

网友:
注意配置

楼主:
要测量震动,先要设置日志记录不要处于DEFAULT,要处于IMU,反正测量完了,要切回来,不然很费存储。

然后就自稳飞。

然后再在终端里面,下载日志,然后浏览日志。

楼主:
配置?是软件配置吗?还是硬件配置?

网友:
都有高手解答了

楼主:
上面是我测量震动的结果,顺便问哈,那个错误提示啥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置?是软件配置吗?还是硬件配置?

硬件,主要是效率要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主要是效率要配好

哦。原来如此,谢谢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了啊。

我的配置APM,4S10000,4414电机,乐天40A电调,起飞重量2.5KG,悬停2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APM,4S10000,4414电机,乐天40A电调,起飞重量2.5KG,悬停28分钟

崇拜啊,28分钟。  油门多少能悬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崇拜啊,28分钟。油门多少能悬停啊?

50左右吧!电芯买到正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左右吧!电芯买到正宗的

这个配置就恰好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配置就恰好了啊。

对的,就是太大不方便携带

网友:
油门记得要会中 没有会中的话定高也会上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APM,4S10000,4414电机,乐天40A电调,起飞重量2.5KG,悬停28分钟

请问可以详细的说下你的配置吗?4114   4S  配1855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以详细的说下你的配置吗?4114   4S  配1855浆吗?

基本配置就这样了,架子自己做的铝合金,配1555碳桨

网友:
气压计没压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