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坑D7控连模似器的问题?

楼主(2017-03-01):
用华坑D7控玩模似,是直接用狗插上就能玩吗?还用在控里设置吗?怎么设置?玩模似的时候控的发射还工作吗?能不能让发射不工作啊?谢谢老师!!!

网友A:
不需要设置 直接就可以连 我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设置 直接就可以连 我的就是

多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不客气 以前有天地飞乐迪的时候我都不喜欢d7 后来买了x9d开始学英文 发现d7挺好设置的

网友:
直接插上线就可以

网友B:
插上会显示教练模式,新建一个,功率调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上会显示教练模式,新建一个,功率调到最小

多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以前有天地飞乐迪的时候我都不喜欢d7 后来买了x9d开始学英文 发现d7挺好设置的

为了玩航模开始学习英文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玩航模开始学习英文了,赞一个!!!

我只是认识几个词汇而已,唉 副翼a开头 方向r开头油门th开头 升降e开头。。

网友:
直接连就能用…刷机包的调ppm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

我也是刚入门

网友A:
兄弟,直接连接就可以喽,不用设置,直接就可以用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直接连接就可以喽,不用设置,直接就可以用模拟器!

多谢多谢!已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