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R9DS在大疆Naza M Lite中的方向杆“回中”问题

楼主(2017-03-01):
0、AT9S舵量回中,结果Naza横滚和偏航显示【偏右】
而且AT9S通道1、4打左打右满舵,但Naza显示的行程量很小,且偏右
1、Naza做命令杆校准,提示调节AT9S
2、于是做了AT9S的中立微调,但如下图所示,哪是微调啊?!

2、关闭AT9S,结果Naza显示如下,难道是R9DS的问题?!AT9S关了,Naza、R9DS还供电且连接

求解!!!

楼主:
上周末试飞!没起来就侧翻!侧翻!侧翻!
跟“回中”有关系吧?!但我印象中是“前侧翻”!应该是俯仰的事,跟横滚、偏航不回中有关系吗?还是两者不回中导致的综合结果——前侧翻?

网友:
你应该看看遥控器的说明书,别用遥控器的物理微调,用菜单里面的微调。
如果都调乱了,重新建立一个模型,再校准。

网友:
看看你的接收机是用什么模式接的飞控,是不是用的PPM或者是D-BUS,或者是你的遥控器是用的12通固件接的9通接收

网友:
这个还是严格按泡泡大神那个教程来最好了

网友:
搞乱了,恢复模型初始化

网友:
你为什么不先校准一下遥控呢,校准后中立点应该就不偏了,只要你遥控没动过微调。

如果飞行还偏那是加速度计没校准好的原因

网友:
全复位重调吧

网友:
应该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2017-08-01):
建议你先校准下摇杆,摇杆校准中点的时候,关键要轻轻拨动下摇杆,确保在中位。你说的微调开关,就要遥控摇杆旁边的矩形按钮,或者你文中通过‘中立微调菜单’设置来调节。
更多咨询可以联系我们售后qq:  2850416973

楼主:
谢谢各楼关注和解答!其实是飞控和发射机的通道连接有点问题!!!
严格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操作,并细致做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