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电机能不能做X8多轴

楼主(2017-03-01):
RT,四个恒力源4822和四个朗宇X4108S,打算做跟FT一样的天空航母,害怕动力不足,想做X8,但同种电机不够(实际上是各有六组)所以想每个轴上不同种的各放一个,想问一下这样行吗,飞控用nazaV2(有可能的话借套A2)

网友:
实践证明能对称就问题不大

网友:
可以 只要电机体积转速相差不要太大,电机转速差别稍大的话会导致个别电机发热过大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的,上面用小电机,下面用大电机,效率会好点

网友:
没什么事

网友:
可以,差开用

网友:
可以啊 怎能不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交叉使用没问题。

网友:
做“十”字向的就好

网友:
这样是不行的,相同型号的电机,电调型号不同也不行,电调响应时间不一样!建议使用同一型号的

网友:
当然没问题 就像四个人抬轿和八个人抬轿

网友:
新手觉得 实践出真知 程序不会认识电机 你编程应该很麻烦吧 可能要考虑两套电机的同步性

网友(2017-04-05):
可以做吧

网友:
感觉动力对称应该是没影响的。不对称应该会效率不高发热。
可以尝试电机对称交差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