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控给电调的信号

楼主(2017-03-02):
想自己倒腾飞控的硬件和无刷的电调,有好多疑问,看好多方案都是飞控发PWM信号给电调,不知道发这些pwm信号的单片机管脚是工作在定时器模式还是普通GPIO模式?另外,飞控给电调的控制信号可以不用pwm而用IIC吗,IIC有100kb/s的速率,以总线形式把4个电调挂在一起只用两根线。请懂得模友赐教!!

网友:
IIC接口那个我见过,以前还真有,不过因为不通用,所以现在很少见。

然后pwm信号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pwm
50Hz的pwm信号,实际上是频率50Hz或者说周期20ms的信号中,高电平从1ms到2ms对应最小和最大信号的也就是说实际占空比最小5%最大10%,加上频率低,一般不会用标准pwm硬件,而是用定时器驱动gpio。

电调驱动无刷电机的信号到是用硬件pwm的。那个频率高多了,而且是真正意义上从0到100%的调制。

网友(点评):
不胜感激,,,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网友:
目前电调只支持PWM信号(用高电平时间长短表示油门大小),支持IIC的电调基本没有,如果需要只有自己造。
另外引脚有基本的带载能力(几个毫安)就能驱动电调,不问模式。

网友:
太深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