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9玩凤凰模拟器,几个摇杆不知道怎么分配,求指教

楼主(2017-03-02):
几个通道不知道怎么弄,飞机直接翻滚炸鸡,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设置 油门反相 其他的都正向

楼主:
摇控器设置油门反相了,不知道软件怎么设置新摇控器

楼主:
http://tieba.baidu.com/p/2815995205
链接在最下面 网盘里面还有G6和一些图纸 看你们喜好了

图片来自:oceanfd001的百度相册

各位观众大老爷们 这个是给新手看的。。。想要喷我的可以点右上角的XX了 有什么意见和不足请补上 造福新手
首先请把加密狗开到phoenix4.0这一档 我们小店的加密狗的话就拨到最下面就行了
然后加密狗插好 亮蓝灯 表示正常!
之后打开凤凰4.0模拟器 使用合适的转接线(JR直接插就行) 进入遥控器校准界面

图片来自:oceanfd001的百度相册

接着就跟着提示下一步 一直来到这个界面 请保持所有的遥控杆在中立位置 其他档位归位。
图片来自:oceanfd001的百度相册

接着把遥控杆“画圈” 就是把所有方向都推到顶 让模拟器了解遥控器的最大行程

下一步可有可无 起落架和襟翼的开关 根据提示即可

如果你完成了以上几部 恭喜你 遥控器已经和模拟器适配完毕 第一步适配完成 不要停 我们继续完成下一步!

进入下一步 你可以把遥控器改成你喜欢的名字 JR XG8之类的 不过可输入文字比较少哦~以后要编辑适配器也是找这个你设置好的遥控器 这个后文再说

这步很熟悉 继续把所有遥杆处于中立位置

这步是油门 美国手就推左边 日本手就推右边的摇杆 上下到头就行

图片来自:oceanfd001的百度相册
桨距和上面一样 继续推油门 上一步是控制直升飞机的油门 这一步是固定翼的 此处不上图节省空间

图片来自:oceanfd001的百度相册
方向舵 左右推到顶 新手要问了 方向舵是左边还是右边的摇杆 我告诉你个窍门 跟着油门走 油门在哪边 方向舵跟着一起

接下来的升降舵 副翼 都不一一放图 空间不够了 但是大同小异 就是把没有设置过的那个摇杆 先上下 再左右就行了 接着是起落架和襟翼 把刚才设置的起落架襟翼通道拨一下 OK

到这里凤凰4.0模拟器已经全部适配完毕 爽飞吧 !
选择你喜欢的飞机!
图片来自:oceanfd001的百度相册

从上到下依次 直升机 固定翼 滑翔机 水机 奇奇怪怪机。。。。请允许我这么称呼它
这些做完选择自己喜欢的场地 如果你们那里风大 请选择适当的风速以免真飞的时候不会炸机哦~

继续上次没说完的 如果侧飞 左右方向还有问题肿么办 来 点这里

图片来自:oceanfd001的百度相册
选中刚才你配置好的遥控器 一般都在custom里的 再选择编辑配置文件进入下一个界面

这个图真是看的眼花 我慢慢给你们解释
首先 注意你要选择的是直升机还是固定翼 固定翼请拉到最下面再校准 切记!
第二步 如果你是发现方向反了 比如左右侧飞 那么就电机左右侧飞这一行 100 后面的框框 打钩!那么此通道就反过来了
第三步 如果你发现通道不对 那么请选择最后的channel 与其他你想换的通道进行互换 别忘了两个都要换哦!

到这里 凤凰4.0的配置工作真正结束了 请大家尽情飞吧!
祝广大模友飞得好 炸的少

更多资讯 请关注我们上海翼尖航模微博和微淘哦~
周末我们会不定期出去飞 想要一起就联系我们哦

凤凰4.0链接 http://yu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341055648&uk=1276509342

网友:
我想问的就是升降舵的设置,是遥控杆向上飞机的机头是向上还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