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接电后电机沒反應

楼主(2017-03-02):
配置
搖控fs-i6, 接收fs-x6b, 飛控f3_evo有刷
地面站cf
CF裡油門已返設1000,1500,2000,在cf看到搖控是有反應
在motor一頁可控制motor運作.
拔走電腦線,插上電源,用搖控試了很多次都沒反應
是不是要什麼解鎖?

网友A:
是的要解锁,不然飞控不会动。你用遥控器一个通道mode那里给ARM设置一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油门和转向最下达不到解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解锁,不然飞控不会动。你用遥控器一个通道mode那里给ARM设置一个开关就可以了。 ...

是的,設arm就可以開關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