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屏背光不亮

楼主(2017-03-02):
雪花屏背光不亮,能看到有图像,但是没有背光,不知是哪儿出毛病了

网友:
图喃?没图图喃?没图图喃?没图

网友:
背光LED损坏的话更换就可以,如果是电路原因就不太好弄了,

网友A:
太暗还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暗还是没有

完全没有背光,但能看得到上边显示有雪花

网友B:
LED背光条坏了,修电子的地方去问下,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背光条坏了,修电子的地方去问下,很便宜。

好像没动过的啊

网友:
LED背光条这玩意按理说寿命不短,像计算机的显示屏LED背光条基本都能用好些年,时间长了无非就是变暗或者是变黄,市面上的这些雪花屏本来也就是小厂生产,质量算不上好,刚好你这个出问题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