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9D 固件版本2.1.9 想刷2.2.2 听说要更换文件系统,如何刷呀

楼主(2017-03-02):
X9D 固件版本2.1.9 想刷2.2.2 听说要更换文件系统,如何刷呀,求助!

网友:
没刷过 不懂帮顶

网友:
2.2国内都连不上服务器,也下载不了固件。

网友:
没必要吧,好像2.1.9以后版本都是非稳定版,等稳定版本再刷吧

网友A:
可以刷,好像需要勾选两个选项才行,等有机会试验一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好像需要勾选两个选项才行,等有机会试验一下再说。

已刷。2.2最新固件

楼主:
刷完貌似有个问题,就是每个模型的图片都换变成默认的Frsky图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刷。2.2最新固件

请xp1把勾选可以使用最新版本截个图贴出来,方便模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xp1把勾选可以使用最新版本截个图贴出来,方便模友,谢谢!

你说的勾什么我不是很明白。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刷完貌似有个问题,就是每个模型的图片都换变成默认的Frsky图标

每次重新开控,都会先显示这个图标。然后进下MODEL SELECTION菜单后,再切换到主页面的话。又恢复到原来设置的机型图片了。估计是个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勾什么我不是很明白。是这样吗?

把你刷测试版本opentx固件的具体方法公布出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刷测试版本opentx固件的具体方法公布出来也行

就是正常的刷机呀。USB刷的。然后重新替换下SD卡文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勾什么我不是很明白。是这样吗?

对,第二个图就是

网友B:
已经刷2.2 好几周了
主要为了用新版flightdeck 的lu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刷2.2 好几周了
主要为了用新版flightdeck 的lua

怎么连的服务器?我用了vpn都连不上,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刷。2.2最新固件

怎么才能连上服务器,下载固件?我用vpn都连不上,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连的服务器?我用了vpn都连不上,求教。

是 服务器经常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 服务器经常连不上

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8-09-19):
新固件功能是多了,但TF文件拷进去还是不行开机老是提示出错什么的。还是刷回来旧固件算了,够用,也用不完  (不会用)

网友(2019-12-13):
大神啊,顶一个,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