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433问题

楼主(2017-03-02):
看到吧里有人用at9内部安装433增程,我想问一下我手里的天七可以改装么?不加就是内部引线ppm直接焊接的,还有就是433的接收机支持APM飞控吗?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天七的供电是1s,我见过的大部分433发射端的电源貌似都是12V的。所以加里面可能不行,建议还是用转发模式吧,另外就是apm是支持ppm输入的,找ppm输出的433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七的供电是1s,我见过的大部分433发射端的电源貌似都是12V的。所以加里面可能不行,建议还是用转发模式吧 ...

谢谢了,我也考虑这个问题呢,可是手里舍得改的控只有天7了,14sg不舍得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也考虑这个问题呢,可是手里舍得改的控只有天7了,14sg不舍得改

别改了,直接用转发模式不就完了。

用ppm输出的接收,直接连到433发射上面,然后单独供电放三脚架上就完了,还方便你用ATT。

就是遥控与接收机一对,接收机的ppm输出接到433发射上面,然后一起供电相当于中继,然后433接收的ppm输出接飞控。

楼主:
再发个帖子,还是433问题

这次不问天七控了,因为供电问题基本被否决,现在问一下futaba6ex可不可以用ppm接线改装433,因为手里有一台古董6ex,晶体已经丢了,不过成色非常新,长年闲置,供电也是12V,想问用这个可不可以直接从遥控内取线改装433呢?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次不问天七控了,因为供电问题基本被否决,现在问一下futaba6ex可不可以用ppm接线改装433,因为手里有一 ...

你干嘛非要改遥控啊,用转发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嘛非要改遥控啊,用转发多好啊

外接带出去太麻烦……再带强迫症患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接带出去太麻烦……再带强迫症患者

你百度一下什么叫转发模式吧,转发不是外接,遥控上啥也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一下什么叫转发模式吧,转发不是外接,遥控上啥也不用改

转发不就是要外带接收机和电池么……再说了我也没有晶体的接受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发不就是要外带接收机和电池么……再说了我也没有晶体的接受机

转发就不限遥控了,你用futaba都可以,而且你用433不就为了远吗,你不转发怎么把433架高,甚至用att。玩需要433的设备再怎么样东西也少不了,只要控制的时候手上东西少就行了。

我到觉得把433安遥控上,不管里面还是外面,带一根长天线才是不爽啊。转发我爱怎么动怎么动都不会影响信号。

网友:
433最正确的用法是ppm直连,不是转发

网友:
老扶她爸可以的,直接内部飞个线就行了

网友:
直接买了个天地飞的ppm接收机,非常方便,可惜不能远航了,图传、遥控是2.4g的,飞个500米外图像就歇菜了,直接连能飞9公里。大神们帮我解决下这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