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懂汽油机,我的15cc的汽油机,怎么都调不好

楼主(2017-03-02):
要不逮速不稳,急加油熄火,油门不顺手

网友:
油针重新调一下

网友A:
把缸体调过来在上边在重新填混合比就好了

网友:
最好上个视频,急加油熄火是慢慢熄还是马上熄,马上熄是低速油针贫油,慢慢熄是富油。

网友:
对模型燃油发动机不大懂,但我经常和小型二冲程机打交道,应该差别不大,出现这种状况一般3个问题,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1.油路压力不足(供油不足或者是油品变质,发动困难,容易死火,半天发不着,过会能发着)
2就是排气不畅(排气格栅积碳太多,排气系统阻塞,怠速容易熄火,加油就闷熄)
3 检查电路,这个说起来有些复杂(高速二冲程机基本都是电磁电容点火,一般是点火电容不行了,检查火花塞和导线接头,或者是点火角不对)

网友:
自带拉烟

网友:
当地没有一起的摩友的话,可以去请教一下修摩托车的,一样的原理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缸体调过来在上边在重新填混合比就好了

我也觉得缸体倒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