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改成快拆,比原来坚固多了

楼主(2017-03-0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飞飞机,在家里用下班时间改航模,改了效果不错。主要特点如下

之前要1.2的箱子才能装下,现在60*40*30箱子轻松搞定。

舵机拆了改在了机身上面哦。原来的舵机拉线好不方便

增加对拆db9插座,准备把图传、数传、和空速管放到机翼,这样做机身内部空间很大,也不怕干扰。

一个个上图

楼主:
舵机在机身

楼主:
机身的洞用这个挖的非常方便,操作很有技巧哦

网友A:
厉害了效果不错期待试飞

网友:
很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效果不错期待试飞

我没时间飞飞机,真心没有

楼主:
我热爱航模或者是个错误,我只喜欢做新东西出来,没空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热爱航模或者是个错误,我只喜欢做新东西出来,没空飞

狼哥热爱航模或许也是个错误,我只喜欢送东西出去,没空飞

网友C:
我热爱航模或许也是个错误,我只喜欢买东西来,没时间出去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狼哥热爱航模或许也是个错误,我只喜欢送东西出去,没空飞

呵呵,狼哥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热爱航模或许也是个错误,我只喜欢买东西来,没时间出去飞

我的x5你买去吧,你看到的一切带电机舵机,出个价

网友:
不错,,,方便携带多了

网友D:
便携多了,非常不错,塑料件哪里搞的?
这么切了X5的机翼之后,强度不知道下降厉害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x5你买去吧,你看到的一切带电机舵机,出个价

nonono,我用不来飞翼!

楼主:
自己画图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便携多了,非常不错,塑料件哪里搞的?
这么切了X5的机翼之后,强度不知道下降厉害不…… ...

有碳杆我也期待试飞

网友:
不错不错 路过帮兄弟顶起来喽

网友:
这个可以多打印点出售造福模友

网友:
川师鲤鱼--欧兰斯757-4固定翼双发飞机模型改装教程首飞视频
http://www.moz8.com/thread-86759-1-1.html?x=46166

网友E:
把截断的地方用东西烫一下不就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截断的地方用东西烫一下不就平了

第一次搞没经验,切断多用的电热丝,挖坑用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搞没经验,切断多用的电热丝,挖坑用刀

其实我也想买个x5改个能拆机翼的,想想三百买一堆泡沫我就不忍花这个钱!我没信仰!

网友F:
楼主改的不错。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
1,塑料插件,是自己设计的?有图纸吗?
2,插件是打印的?但看着又不像。
3,接插件是按照X5翼根的尺寸做的吗?
4,有更加详细的资料吗?比如,更多的照片,文字资料。
5,圆孔是接插碳纤管的?从图上可以看出,碳纤管是穿越机身的,机翼那边,是直接插入的,还是又套的管?
6,机翼与机身,是否有锁定装置?会不会飞行中脱落?
谢谢楼主!请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改的不错。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
1,塑料插件,是自己设计的?有图纸吗?
2,插件是打印的?但看着又不 ...

插件是自己画图的,
打印的,精度高一点而已0.1mm树脂
我先按照机身中线正负13mm,切断,也就是26mm
教程是在没空写

网友(2017-06-03):
您好 楼主,下载了您分享的打印文件 打印后发现尺寸略小,需要削切切割处边缘。另外 舵机 安装后 舵机转轴 与舵面转轴不是在同一条直线上 甚至不平行,会否导致 大舵量的时候摇臂脱出, 拉舵 推舵失效

楼主:
我静态试验还好、你的舵量是不是给太大了,我在另一边加了个弹簧推着它

网友:
请问楼主,机身淘洞那个工具是什么?

网友:
楼主威武
字数硬伤  :(((((((((((((((((((((((

网友G:
快拆件那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快拆件那买的

自己做的图打印的,不错尺寸偏小一点需要改改

网友:
顶丁顶丁丁丁顶丁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