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3):
我的cc3d飞控安装在QAV250机架上面,cc3d箭头朝机头方向,usb口被挡住不好调试,可以把飞控侧着放吗。

网友:
口以,软件里面设定好安装方向就行。话说不要用cc3d了,淘汰了。你那些Dshot电调都没法用在cc3d上。

网友:
USB口朝侧边,软件可以调角度

网友:
F3也不贵了

网友:
cf 或者bf 里,yaw 调成270°或者90°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只要在固件里面设置一下角度就行了

网友:
如果你只是调试电机的话 随便你怎么放,但是如果你要调试传感器 那就先按正常位置安放好,调试好了 保存就好,下次只管调电机就好了。

网友:
调参软件里更改方向就行了

网友:
最好别。。不错不错 路过帮兄弟顶起来喽

网友:
cc3d可以淘汰了

网友:
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

网友:
调试传感器需要先正常摆放调试好后再转90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