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图传天线疑问。欢迎各位大佬讨论。

楼主(2017-03-03):
今天突发奇想,在淘宝搜了一下,有很多抛物面天线,增益高,而且比MFD的大平板便宜的多。请问这种用于通讯的抛物面天线可不可以用作图传天线(暂不考虑过重给AAT带来的负担)。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双极化天线怎么接(双极化天线有两个接口),可以直接用双接受天线吗?

网友:
不是大佬不敢发声

网友:
没弄过这个

网友A:
1、可以做图传天线,只要频率符合就行;
2、那需要设备也要有二个天线接口,一般是主发射、主接收二个;
3、双接收接双极化天线,可以接,但效果可能不好:)
4、只是抛物面天线角度很小,只有4度左右,一般用于点对点,需要AAT精度高。
马歇尔天线前来答疑:)
请点击https://shop65383539.taobao.com/

网友:
不错不错 路过帮兄弟顶起来喽

网友:
不敢说话

网友B:
频率一样就可以用
配套设施 大扭矩舵机价格一点都不低
等于说要新建一个地面站 pixhawk的挺好做的
MFD ATT原理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一样就可以用
配套设施 大扭矩舵机价格一点都不低
等于说要新建一个地面站 pixhawk的挺好做的

计划用步进电机,扭矩很大,而且便宜。给天线背面贴个MPU6050作闭环检测应该可以。

网友:
没有AAT,就等着提控回家吧!固定的点对点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做图传天线,只要频率符合就行;
2、那需要设备也要有二个天线接口,一般是主发射、主接收二个;
3 ...

4°,那么小吗?我看淘宝上这个天线说明书说波瓣角度有10°多。北京地区地磁偏角就有6°多,也就是基本上不修正地磁偏角啥都收不到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