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楼主(2017-03-03):
穿越机一般都是用什么飞控。

网友:
体积小,重量轻,响应速度快,基础功能就够了

网友:
F3,有钱KiSS

网友:
市面上基本都是仿制飞控,Serious SP Racing F3是最普及的一种,但是目前看来性能和功能都有点落后了。建议使用后续的F3 EVO版本。其他还有omnibus,sparky 2.0,BeeRotor,Lux等使用BF/CF兼容固件的飞控。
kissflight是使用自己开发的固件,现在教程和使用经验不多。
除了这些基本款,还有自己改版的集成OSD或者在这些基础上自己改的飞控。
建议新手选择F3或者F3 EVO,便宜,使用教程多些。
当然我个人觉得纯粹就是飞,LUX的设计就很不错。
如果预算充足,上kissflight,你不会后悔的。

网友:
F3已经普及了 F4也快普及了

网友:
f3用的比较多

网友:
f3或者其他改版的f3飞控

网友(2017-04-09):
现在穿越机的飞控一般会使用CC3D(虽然有点老了)、NAZE32、SP Racing F3等一些飞控,这几款飞控我个人感觉都差不多,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网友:
入手先CC3D,熟练了才入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