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这个电调可以拿来带3508电机飞FPV不?

楼主(2017-03-03):
感觉有点小啊,心里虚虚的(新人第一次发帖,有啥不对的望版主见谅)

网友A:
可以的,要按5v输出给接收机

网友B:
给你个建议,这种电调是穿越机用的,一般都是装在机臂上,可以直接被气流吹到。

如果用来装FPV载机的话,负载不大,并且安装在有持续气流可以吹到的散热条件非常好的地方,问题不大。

如果你塞在机舱里面,负载比较大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用大电调。

网友C:
电调问题不大。可是3508玩儿穿越,您准备上多大的架子啊?灵活度受限了吧!穿越机太大了就穿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问题不大。可是3508玩儿穿越,您准备上多大的架子啊?灵活度受限了吧!穿越机太大了就穿不动了

不是飞穿越,准备做个FP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飞穿越,准备做个FPV

那就没什么问题,只是温柔的飞飞航线,发热也不会大到哪里去,最好找个通风散热的安装位置,避免隐患。

网友D:
飞吧  15寸以下满油门不会超过25A

网友E:
温柔点没事   要暴力就得小心点了  特别的风大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建议,这种电调是穿越机用的,一般都是装在机臂上,可以直接被气流吹到。

如果用来装FPV载机的话, ...

谢谢建议啦 450的机架绑机臂上应该没问题吧 承重两三千克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要按5v输出给接收机

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吧  15寸以下满油门不会超过25A

问了一下店家 店家居然说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柔点没事   要暴力就得小心点了  特别的风大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该买好盈乐天40A的?

网友F:
哈,我正好有3508加1355桨,六轴,悬停总电流是25A上下,我实际配的25A电调还有很大富裕。不过电调散热条件比较好,还有散热片,你注意散热,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我正好有3508加1355桨,六轴,悬停总电流是25A上下,我实际配的25A电调还有很大富裕。不过电调散热条件 ...

好的 能否问一下你机架多大的? 谢谢了

网友:
可以,根据电机和电调的数据手册进行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啦 450的机架绑机臂上应该没问题吧 承重两三千克大概

穿越机电调,适合高KV,3508级别的电机都是低KV,一般情况下没问题,但是个别可能会堵转,可以设置高进角解决。22、23级别电机肯定是没问题的。看你450用什么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是不是该买好盈乐天40A的?

不暴力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电调,适合高KV,3508级别的电机都是低KV,一般情况下没问题,但是个别可能会堵转,可以设置高进角 ...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不错不错 路过帮兄弟顶起来喽

网友G:
提醒楼主注意下,电调只支持2~4s电池,如果是低kv电机,一般都是配6s电池的,如果是电池超过4s,就不能用这个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醒楼主注意下,电调只支持2~4s电池,如果是低kv电机,一般都是配6s电池的,如果是电池超过4s,就不能用这 ...

谢谢提醒啦 最后还是决定用40A了 保险些

网友:
够用了,没事

网友:
我就有点不懂fpv基本就十来安,电机大浆更加散热好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一下店家 店家居然说不可以

只是不能上6s  只能上4s

网友:
可以,没事,电机电流最多才20多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 能否问一下你机架多大的? 谢谢了

轴距685,对了我是6S电,你这个最大电调只能上4S,可能电流会再大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距685,对了我是6S电,你这个最大电调只能上4S,可能电流会再大一点点。

我换好盈乐天40A了 应该没问题了 还是买大点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好盈乐天40A了 应该没问题了 还是买大点好

这么大,必须没问题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