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最后红蓝慢闪可以飞固定翼吗

楼主(2017-03-03):
求助泡泡老师,我第一次接触固定翼,现在买了个APM飞控,按照你的视频教程,首先连接的时候飞控的灯最后是红蓝慢闪,但是我要飞的是固定翼,请问这个有影响吗?或者说怎么调试才可以飞固定翼?谢谢!

网友A:
自检通过没通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检通过没通过吧

前面的灯显示都没问题,最后稳定下来的时候就是红蓝慢闪,刷固定翼最后稳定下来不应该是红亮蓝慢闪吗?所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进行后面的流程了

网友B:
可以飞固定翼 最好蓝色等停止闪烁以后 蓝色是gps定位显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固定翼 最好蓝色等停止闪烁以后 蓝色是gps定位显示灯

好的,谢谢!

网友C:
你要先刷固定翼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先刷固定翼固件吧

好的,请问这贴吧哪里有适合APM2.6的固件吗,我找了下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先刷固定翼固件吧

找到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请问这贴吧哪里有适合APM2.6的固件吗,我找了下没看到

论坛知识丰富多逛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知识丰富多逛逛

好的,谢谢!

网友:
五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