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吧内大神无人机干扰器的干扰原理

楼主(2017-03-03):
现在遥控器都采用跳频技术,干扰器是如何干扰的,难道发射一个频率可以干扰处于这个频段的其他频率

网友A:
调频也是有范围的,干扰器是这个频带内全频段干扰的

网友:
大功率,全频段

网友:
假如你的遥控器用5.8g就不怕目前的干扰设备

网友B:
跟踪跳频也可以,民用跳频速度不快,每秒几跳,而且跳频有固定频点,截获信号后马上同频率发射干扰就可以。当然目前应用最多的还是全频段拦阻干扰,因为这样的好处是:1_不用信号截获装备,省成本;2_民用遥控频段是官方规定的,带宽固定,等于是立个靶子打。

网友:
白噪声器

网友:
不错不错 路过帮兄弟顶起来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频也是有范围的,干扰器是这个频带内全频段干扰的

采用扩频方式扫频,所有频点全部是全功率辐射。理论上说没有逃得脱的频率,只要你采用了无线遥控这种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踪跳频也可以,民用跳频速度不快,每秒几跳,而且跳频有固定频点,截获信号后马上同频率发射干扰就可以。 ...

据说睿思凯的能每秒几百跳

网友:
所以是 对整个2.4G频段进行干扰,无人机在信号被干扰的情况下,怎么原地返回的呢?或降落?

网友:
如果只是干扰无线遥控信号,飞机应该执行失控返航呢,为何会降落呢。

网友D:
干扰信号的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扰信号的啊兄弟

具体如何干扰,现在遥控器是跳频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如何干扰,现在遥控器是跳频技术

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你说,图片发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睿思凯的能每秒几百跳

哪里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睿思凯的能每秒几百跳

额,你说的是accst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睿思凯的能每秒几百跳

我什么都没说

网友:
在遥控器频率附近,大功率给出控制信号,争夺控制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踪跳频也可以,民用跳频速度不快,每秒几跳,而且跳频有固定频点,截获信号后马上同频率发射干扰就可以。 ...

是不是一根天线可以同时发射这个频段的所有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一根天线可以同时发射这个频段的所有频率

参考下图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