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自稳起飞时,翻个是怎么回事?怎么调啊

楼主(2017-03-03):
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电机信号线一至四通道线插错了,或者电机旋转方向不对,桨安装应该是对的,第一次试飞有很多人翻车,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信号线一至四通道线插错了,或者电机旋转方向不对,桨安装应该是对的,第一次试飞有很多人翻车,基本都 ...

现在的情况是往后翻,电调的信号线换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板的方向安装不是向前,在地面站里没有调整方向吧?

调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信号线一至四通道线插错了,或者电机旋转方向不对,桨安装应该是对的,第一次试飞有很多人翻车,基本都 ...

右下1右上2左上3左下4

楼主:
起飞就空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飞控什么都没说

F3飞控,致盈22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有八九是其中有个电机旋转方向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有八九是其中有个电机旋转方向反了

没有啊

网友:
乱插导致翻个

网友:
十八楼正解。

网友D:
十有八九是其中有个电机旋转方向反了

网友:
我还出现过飞控板安装不平(炸机炸松了)导致的起飞就空翻现象。

网友:
还是电机顺序错了?

网友C:
配置飞控什么都没说

网友B:
飞控板的方向安装不是向前,在地面站里没有调整方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了啊

摇摆飞机和地面站里显示的姿态一样吗?

网友:
翻个在自稳模式下一般不行。。你要用全手动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下1右上2左上3左下4

如果是f3或者cf bf固件的飞控,你错了,正确的如图

网友:
有多次起飞空翻经验的我告诉你,起飞空翻只会是要么电机顺序不对要么旋转方向不对,你的桨方向是对的,着重检查电机旋转方向和顺序,把桨拆了连上参调软件把各个电机都转一下看看

网友:
电机指定按反了

网友:
机子拿在手上解锁一下,试着轻微打舵看看就知道有没有装错了........

网友:
桨是对的,下桨,F3调参软件不是测试电机功能吗,一个一个试,看电机转身,如果全是对的再检查水平和重心

网友E:
13楼说的可能正确,调整过方向后会有这个问题,换几个角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楼说的可能正确,调整过方向后会有这个问题,换几个角度试试

现在调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楼说的可能正确,调整过方向后会有这个问题,换几个角度试试

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下1右上2左上3左下4

机头朝前,右上1 左下2 左上3  右下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头朝前,右上1 左下2 左上3  右下4

我的是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