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盈新款猛禽&银燕子弹电调简单对比

楼主(2017-03-03):
最近主力机升级了银燕2306动力,退役下来的电机准备组个练习机,手头配件也闲的多,基本不缺什么。差一套电调。OK,入手一套新款猛禽,主力机继续银燕子弹。来个简单对比

现在电调厂家相互学习的精神都不错,猛禽也用了硅胶线当信号线。。好评

拆包初感觉,比子弹大了一号,长了约三分之一,宽了一点点,无视。重量银燕3.9和猛禽6.2,说实话穿越不在乎这9G左右的重量,不过当然越轻越好啦。

弱电部分,用的同样的单片机,现在所有BLS都是这个单片机,没什么好说的。下面的驱动电路略有不同,也是影响重量和大小的关键地方了,猛禽采用了三片单独控制的驱动芯片来驱动三对MOS,银燕则一小到底,选用了FD6288 6路MOS管驱动,独立驱动六个MOS。根据资料可以在250v下工作。撇开电子元件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再好的厂商出来的极品芯片也依旧有故障率。那么三个独立的驱动芯片,依旧是一片驱动芯片故障率的三倍。

正面MOS部分,银燕用的是型号电流明确的东芝30A电流的MOS  ,猛禽则是在我都上了放大镜之后依旧无法辨认型号的MOS,根据情况来看,是后期擦除磨掉了MOS型号是何原因不得而知了。应该没问题吧

厚度方面,子弹和猛禽的PCB保持一致,都是2MM的PCB。至于夹层的铜用料如何,我就是撇断了也看不出来,全看厂家的诚信拉。哈哈。

综合来看,银燕故障率更小和MOS功率更明确,重量体积方面也胜出,猛禽价格有轻微优势,如何取舍就看模友自己拉。

网友:
新人  学习来的

网友A:
不错不错 路过帮兄弟顶起来喽

网友:
路过放我的帖子
川师鲤鱼--欧兰斯757-4固定翼双发飞机模型改装教程首飞视频
http://www.moz8.com/thread-86759-1-1.html?x=46166

网友B:
故障率三倍?这个说法带有误导性。同样的芯片,三个芯片是一个芯片的三倍,但毕竟不是同样的芯片。我也同样可以说,一个集成度这么高的芯片,稳定性不好。所以,故障率三倍的说法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率三倍?这个说法带有误导性。同样的芯片,三个芯片是一个芯片的三倍,但毕竟不是同样的芯片。我也同样 ...

我的说法是这个意思。
假设,这里不带有任何偏见性,不管任何厂家出任何半导体配件,都不敢保证万中无一没有损坏。
那么,假设芯片损坏率是万分之一,,那么三个芯片就是万分之三
这里的假设是基于三个独立和银燕一个6驱动芯片在同等质量和故障率的情况下得出的。。。同时也没有任何理由说明那三个独立芯片质量好于一个6MOS驱动。所以得出的三倍故障率。。。因为三个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是必定停转或者堵转的,相当于整个电调当机。。。。所以才说的三倍故障率。至于是万分之三,千分之三还是百分之三,这个不好说,我也没做评价。

网友C:
喜欢楼主这种类型的测评,想问一下这种电调用的什么单片机呢?  电路图基本都差不多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说法是这个意思。
假设,这里不带有任何偏见性,不管任何厂家出任何半导体配件,都不敢保证万中无一 ...

我的意思是,相同的芯片,或者相同规模的芯片的故障率才会相似,一个集成度很高的芯片,故障率在相同技术水平下,肯定故障率会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相同的芯片,或者相同规模的芯片的故障率才会相似,一个集成度很高的芯片,故障率在相同技术 ...

起码在我看来集成封装电路,是越来越稳定的。。。CPU已经十几亿个晶体管在里面了,电脑CPU故障率在电脑所有配件里面依旧最低。。。
总之我不说6路驱动比3个2路驱动更稳定这种话了,只是把他们拉倒一个水平。。。按照我个人电子知识的基础来说,我个人觉得6路比单独一个2路还要稳定。毕竟那个6路参数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楼主这种类型的测评,想问一下这种电调用的什么单片机呢?  电路图基本都差不多嘛?

现在所有用BLS的电调,都是EFM8BB21F16GMCU单片机。因为都要刷BL固件。这个暂时没变。这个单片机已经比之前BL的频率有所提高,可以上数字信号。
电调的区别和质量关键就是MOS,和六个MOS的驱动电路。影响整个电调的最大耐流和稳定性了。

至于电容这块,所有厂家为了减小体积,全部用了贴片电容。。老实话不如电解电容,但是电解电容太大,厂家都这种选择了上多个贴片电容并联来改善。

剩下的就是给单片机的3.3供电,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路过帮兄弟顶起来喽

多谢支持。哈

楼主:
略懂,以后会经常给朋友们放出类似评测,和新品评测。。。也欢迎大家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略懂,以后会经常给朋友们放出类似评测,和新品评测。。。也欢迎大家支持

会继续支持的,楼主加油!

网友:
改天试试银燕的电调,小而轻的电调还是很有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