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2.6的APM刷什么版本的固件好

楼主(2017-03-03):
请教各大神,2.6的APM飞控,刷什么版本的固件比较稳定,哪里有这个版本的固件下载?谢谢!

网友A:
3.1.5 的固件,我一直用这个,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5 的固件,我一直用这个,比较稳定

哦哦,那请问哪里有下载?或者方便把下载的链接发给我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那请问哪里有下载?或者方便把下载的链接发给我吗,谢谢了!

这个,你试试看。

复件 APM固件3.1.5.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试试看。

好的,我先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3.2.1最好了

网友:
3.15可以3.21最新的

网友B:
apm 支援 固件 只到 v 3.2.1 版 其後面版本都為pix 當然也是可刷新固件 ,但apm內存沒幾k刷了!只會更lag...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支援 固件 只到 v 3.2.1 版 其後面版本都為pix 當然也是可刷新固件 ,但apm內存沒幾k刷了!只會更lag.. ...

哦哦,懂了,谢谢!

网友:
好的,我是一名新学员,已后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顶帖,加油要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