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接收天线修复

楼主(2017-03-03):
今天微风出飞,炸机,接收天线炸断,回来查了一下,不少说不能自己修复,百度一下看到有个回答说可以修复,于是就照着自己修复,不多说上图
先看看接收,  乐迪AT9接收R9D(焊功很渣,不是专业的,连业余都不算,偶尔客窜一下)
断了的天线
拆开接收,比较简单的,没拍图两边有卡扣,摁进去就行
板子拿出来,这里说一下,刚开始拿不动,别用蛮劲,用刀片两边插进去轻轻撬松一下,很轻松就拿出来了
这是拆出来的板子,红圈处是天线的焊位,我已经清理出来,可以看出来有两个焊点,前面一个小点,后面有一大块
然后把天线处理一下,重新剥出一截大约5MM左右,然后把外面的屏蔽线和中轴线分开,分别上好锡,中轴线直接上锡就可,胶套会烫掉的
上好锡后再板子的前面那个小圆点上上点锡,一点点就好,把天线中轴线焊上去,点一下焊牢就行,焊的时间尽量短,以免烫坏边上的元件
最后把屏蔽线焊上,也是先在板子上上好锡,然后在焊,也尽量焊的时间短,以免烫坏中轴线的胶层引起短路(不知道短路是否影响,没试)
好了,大功告成,上机试一下,没问题把外壳装上,满血复活

网友A:
买一支704,天线焊点上一点704比较好,会很牢。另外天线出来的地方,在壳子上也上一点704。

网友:
有没有朋友出来说一些专业的

网友:
没装配好,我是被螺旋桨打断的

网友:
川师鲤鱼--欧兰斯757-4固定翼双发飞机模型改装教程首飞视频
http://www.moz8.com/thread-86759-1-1.html?x=46166

网友B:
乐迪a9t容易失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支704,天线焊点上一点704比较好,会很牢。另外天线出来的地方,在壳子上也上一点704。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迪a9t容易失控吗?

目前没有过,我觉得控这东西,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然这控能存在,而且也有一定的知名度,那么不可能能差到哪去,像有些上面说的用乐迪,失控次次有,我觉的这应该是恶意的中伤,我觉得哪个都好,自己喜欢就行,当然这个比较要拿同档次的比哦,你不能拿500的控去比5000的控吧

网友:
换了好多根了,很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过,我觉得控这东西,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然这控能存在,而且也有一定的知名度,那么不可 ...

要是好用,回来我也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好用,回来我也买个。

我是淘的二手的

网友B:
楼主你啥价买的?接收时几通的?听你说接收的焊工很渣,担心接收爱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啥价买的?接收时几通的?听你说接收的焊工很渣,担心接收爱坏啊。 ...

我是说我的焊功很渣

网友(2017-05-15):
焊接的时候,天线小心中间的正极焊接到焊盘中点,天线周围附近焊接焊盘地线,小心别焊接一起。现在是扣盘方式,不需要焊接的。

网友(2017-08-15):
动手能力真强 佩服

网友:
修旧利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