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TX2560自制为什么液晶屏串并口都接主控呢?

楼主(2017-03-03):
OPEN TX2560自制为什么液晶屏串并口都接主控呢?
这样是如何通信呢》?

网友A:
你在用2560做opent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用2560做opentx吗

准备入手弄个玩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入手弄个玩下

打算自己做还是买成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自己做还是买成品啊

自制做,成品太贵,开源就是要折腾,都买成品就没意思了

网友:
我也在自己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做,成品太贵,开源就是要折腾,都买成品就没意思了

弄了一半了,显示有点问题

楼主:
液晶屏串并口都接主控是不是或者的关系

接串口也行,接并口也行呢?有没有讲解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液晶屏串并口都接主控是不是或者的关系

接串口也行,接并口也行呢?有没有讲解下 ...

高手都哪去了,解决下问题啊,串并口是怎么用的

楼主:
版主也来说下

楼主:
现在知道了
液晶屏接的是并口,没有用串口,因为接D0--D7接口,这个是并口。

如果只用串口,就没接D0--D7接口。再说一个屏是不可能同时用两种通信的

网友(2017-04-06):
都是大神,支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