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寻迹

楼主(2017-03-03):
在吧里看了好多关于无人机避障的资料,但大部分都是用光流和超声波定点,那无人机寻迹飞行应该怎么办啊,准备自己用光流寻迹,求教各位大神还有没有更好点的方法???

网友A:
有商业价值一起?那我可以配合调试一下

楼主:
现在正再刷固件的,光流太麻烦了,已经刷了接近5个小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商业价值一起?那我可以配合调试一下

小哥刷过光流吗

网友B:
默默的说一句gps定位不行吗,我是小白。我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哥刷过光流吗

我用opencv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默的说一句gps定位不行吗,我是小白。我不懂。

在室内用这个,姿态有点不稳想改进一下

楼主:
大神啊,厉害了

网友C:
内存够大的话 可以用2.5D 做SGM  最简单的SAD效果都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室内用这个,姿态有点不稳想改进一下

要求不高的话 还是老老实实用光流把

立体视觉 其实室内效果还是不错的 就看厂家想做到什么程度  开源的没有

网友:
没有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够大的话 可以用2.5D 做SGM  最简单的SAD效果都很好

好的嘛,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 还是老老实实用光流把

立体视觉 其实室内效果还是不错的 就看厂家想做到什么程度  开源的 ...

好的嘛,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