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Frsky X9D/X8R 的rssi 信号转发注入PWM 通道

楼主(2017-03-03):
怕忘了就干脆记录一下
主要给pixhawk 用 BF CF也能用于RSSI 显示在OSD 上
pixhawk 的HUD要打开RSSI 显示功能

然后 多轴3.4.4 版本 RSSI type选择2 就是完全数字PWM
type 1 是电压 可以0-5V 0-3.3V, 只有选了type 1, rssi ana pin 才有效
frsky 的x8r 是 3.3V的PWM, 可惜pixhawk 的sbus 口是不读PWM的 其实一个LC滤波解决 懒
那就干脆找一个没用的通道 让X9D转发RSSI到其中一个通道输出pwm, 这样飞机从Sbus的某一个通道来接受rssi 强度

然后去X9D 里面 某个模型
input: 里面新建一条
          input name: rssi
          Source: RSSI
          Scale: 100db
mixer:里面新建一条 通道自己选 这里例子通道9, 也是就pix 里面 rssi channel 里面设置为9
CH9, Mix name: RSSI
           Source: rssi (从input 里面来的)
           Weight:200
           Offser:-100 (就相当于把比例X2, 然后往负方向平移100 这样原来数出的50 变成0 了)

BF, CF也可以这样设置 Frsky + opentx 通用

网友:
我觉得说的不错哎 很好 我支持顶一个

网友:
请问pixhawk 的HUD要打开RSSI 显示功能在哪里打开啊?

楼主:
对准hud 右键 user items 找rxrssi

网友:
opentx板块欢迎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