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用6寸桨,PID调试困难,有谁有经验帮忙看看

楼主(2017-03-03):
5寸桨没有这个情况,6寸桨调了好几个电,没有好转,帮忙看看哪里没调好

视频传到b站了,传其他的视频网站压缩的根本没法看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8941052/

视频能看到高频的震动,还有偶尔的抖动

打开黑盒子是这样的。。这已经上了三通和双陷

PID

网友A:
你这抖的不是一般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抖的不是一般厉害

打算再调一下,调不好只能换桨了

网友B:
我以前也用的280的机架,6寸浆,P差不多70左右.D也到了50过一点,你试一下,能不能改善。再问一下,你的陷通滤波做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用的280的机架,6寸浆,P差不多70左右.D也到了50过一点,你试一下,能不能改善。再问一下,你的陷 ...

要调这么高?!   陷滤波就是两个很大面积,反正就压不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调这么高?!   陷滤波就是两个很大面积,反正就压不干净,

压不干净是你没做好,好好再学习一下,滤波没做好,调PID也解决不了那些毛刺。

网友:
桨不行,该换就换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尝试降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