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求救命啊!

楼主(2017-03-03):
首先先说一下配置好了,机架是H4 680   2.0的中心板,电调是好盈40A电调,电机是LDpower4114配的15寸折叠桨。电池是1000达普彩虹。飞控是拓攻T1,遥控是乐
存在问题:
按照泡泡老师的方法调试的一步没落,飞机也能正常起落,只是遥控回中以后悬停飞机会前后左右的飘,有的时候还会乎高忽低(参调里的感度我选的是750轴距感度调到80-100都试过没有明显改变:)问过拓攻的售后技术他们说是我机架的问题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小所以来问问泡泡老师。虽然没有照片但是有一段视频可以发。希望泡泡老师帮忙看下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A:
飘的话,是不是gps有干扰,有干扰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飘的话,是不是gps有干扰,有干扰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问题

校准过好多遍罗盘也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或者桨平衡太差 震动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过好多遍罗盘也没有什么效果

有干扰不是拿来校准的,确定有干扰的话最好布局重新弄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准过好多遍罗盘也没有什么效果

罗盘架高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架高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