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电机转速不稳定

楼主(2017-03-03):
各位模友,小弟的穿越机炸机后电机转速不稳定,推一格油门时,四个电机基本是同时忽转忽不转,似乎F3飞控的加速度计失灵了,导致输出不稳定,推油容易翻跟头,求解,遇见的困难很多。刚买的第二块标准版飞控啊,这么容易坏,有点伤不起了。

网友A:
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
这个遥控器经典

网友:
重置飞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置参数

重新设置,转速正常,但启动后往一面偏得厉害,逐渐变得严重,翻转了,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设置,转速正常,但启动后往一面偏得厉害,逐渐变得严重,翻转了,努力

看看飞控有没有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