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搭载GPS飞行轨迹跟踪器测试成功

楼主(2017-03-03):
从此告别提控回家

网友:
哪里有买呢?

楼主:
淘宝搜关键词“飞行轨迹跟踪器”

网友:
要是掉水里还是没有卵用。。

网友A:
1s电池供电,能用多久?

网友B:
关键这种定位器在山上能找到位置吗?很多只有道路

网友:
这不就是数传一个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电池供电,能用多久?

充满一次电可以连续用3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这种定位器在山上能找到位置吗?很多只有道路

这东西至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方向,没有这个那只能瞎掰
会看地图的这都不是什么事,稍微专业的就凭经纬度的数字就可以找去,

不会看地图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这帖子,藏头露尾的,让人一头雾水

网友:
大概要多少钱啊

网友C:
你手机上也有飞行轨迹啊,为啥要单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手机上也有飞行轨迹啊,为啥要单买一个

为什么还那么多丢机提控回家的?
两个GPS总比一个GPS失效的机率小,而且飞机的GPS不单单是个定位,还受复杂的飞机系统其他部分的种种牵连,负担承重
失效的几率远远高于定位器的GPS,因为这个功能单一,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定位
飞机最容易出问题是指南针,80%的丢机炸机都是因为指南针出现故障,指南针一旦故障就失去了方向,飞机会毫无章法的乱飞
即使GPS定位也没用,它是无法指引方向的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