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90GT使用个人体验及感受

楼主(2017-03-04):
前些天看了论坛里对KINGKONG 90GT的测评,满是优点,感觉质量不错,入手一架,如今已过一个多星期,现在对其就简单的做个个人体验与感受吧!
就让我来说一下KINGKONG 90GT的一些缺点吧,买了KINGKONG90GT一个多星期,应该可以说是属于无刷最小机型了吧,飞了五次至六次左右,开始感觉不错,然后慢慢的发现一些缺陷,也是存在的问题,
1.原装桨叶太脆,容易打断,只要炸鸡,甚至小炸,就会断桨,还有现在市面上的这种桨叶太小,比较少卖而且价格较贵,45MM桨叶一般某宝一搜就是有刷的桨,然后就只有KINGKONG的原装三叶桨,比大轴距的穿越机如180左右轴距五寸桨的价格还稍贵。(个人认为是生产商现在就KINGKONG一家所以“坐地起价”)
2.原装桨叶是有两个M2的内六角螺丝固定在1103无刷电机上的,该螺丝上的过程中要及其小心,容易滑丝,就是内六角很容易就把电机的牙纹弄坏,然后就只能单颗螺丝甚至一个电机的两个牙纹均损坏,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然后飞机因为这个电机的问题就宣告over,否则就重新更换电机(个人认为是因为牙纹螺丝这些确实太小,工艺精度要求需要更高,个人还判断该电机外转子为铝材质,滑牙时内六角带出来了一些铝质螺纹碎屑)
3.固定摄像头的上下端不够牢固,貌似是用双面胶质或者是3M胶质材料固定了一下,很容易就松动,需要很小心的对待照顾,轻手轻脚的使用,力大气粗者可能不太合适了吧...
4.90GT接电池端的接口为2S平衡头接口,感觉十分不合理,而电池是提供的JST和平衡头两头,为何不在飞机接电池端使用JST,母头,这样就更方便,减少个人DIY中的一些小麻烦.
以上为个人体验和见解,当然该款机型质量也不错,适合的是一些炸鸡率极低的人,也有一定的乐趣性,如果能够兼容3S电池就更佳了!

网友:
测试不错,如果配图就完美了加油~

网友A:
当初就是觉得1103 2S动力不是很足,自己只买了90GT的机架,用1104装了一台。。
2S可以室内悠闲飞,3S可以暴力飞,3S下还能拖起一个RUNCAM2,。。
桨的问题,现在试过各种2寸3叶,5叶桨,都比较脆弱,除了一种厚实的3叶但动力不太足。。后来把一种3寸桨,自己改成2寸飞起来比较爽,也耐炸。。就是螺距较大,续航时间变少了。。但动力充足。。

楼主:
后期会配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就是觉得1103 2S动力不是很足,自己只买了90GT的机架,用1104装了一台。。
2S可以室内悠闲飞,3S可以暴 ...

先知!

网友:
装机前,大概算了算各种电机的测试推力和估计的重量,可以猜猜动力是不是够。。

网友B:
我也说说我的感受吧
之前也是看到论坛才入的
收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连接收,因为线有点长,在整理线的时候,摄像头居然掉了下来
一看只是涂了一层薄薄的胶水而已,还是自己用AB胶再粘一次,摄像头角度不能调整,但飞机飞不快,影响不大
保护圈是个坑,装上就挡住摄像头,建议裸奔
桨也是个坑,草地小炸,一定是变形,试过一次有一只奖炸成2叶,但也没啥影响
电池嘛,2s花牌550 30c可以飞4分钟(温柔的飞),标配电池最多3分钟,飞控没有BB,要遥控器设置时间,不方便
飞行感受,自稳半自稳不错,真的很稳,半自稳可以随意翻。手动也不错,pid就用出厂默认的
建议提高动力设备,去到3s,然后加个外壳
还有,就是桨!!!!第一坑!!!又贵,又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说说我的感受吧
之前也是看到论坛才入的
收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连接收,因为线有点长,在整理线的时候, ...

直接上3S恐怕电调和电机承受不住

网友C(2017-04-06):
我也买了KingKong90GT但安装好后左右滚是反的。不知道用什么调整,请大师指点。我买的是NPN机接收机是WD800。同时感觉飞起来不稳定到处跑。不知道是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KingKong90GT但安装好后左右滚是反的。不知道用什么调整,请大师指点。我买的是NPN机接收机是WD800 ...

你把控的左右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C:
我还有其他飞机,所以不能调整控。只有调整飞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其他飞机,所以不能调整控。只有调整飞机参数。

进CF软件里面调就可以了,另外是什么控?为什么不一架模型存一组控的数据?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初就是觉得1103 2S动力不是很足,自己只买了90GT的机架,用1104装了一台。。
2S可以室内悠闲飞,3S可以暴 ...

问下配的什么电调,我130的鸡用3S都会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配的什么电调,我130的鸡用3S都会过流保护

配的是20A的四合一电调,130估计太重了

网友:
当初就是觉得1103 2S动力不是很足,自己只买了90GT的机架,用1104装了一台

网友:
我也刚刚上手了这个机器,很好玩,在练习四面悬停。

网友E(2017-05-08):
引用 网友A:
当初就是觉得1103 2S动力不是很足,自己只买了90GT的机架,用1104装了一台。。
2S可以室内悠闲飞,3S可以暴 ...

1103改1104需要换电调吗,还是只是换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03改1104需要换电调吗,还是只是换电机?

原本的电调电流够的话就不用换,直接换电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