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风大或定高模式快速下降晃的厉害,担心炸鸡

楼主(2017-03-04):
请教,定高模式下快速下降机机晃该怎么调PID?调哪个啊?

网友A:
直线下降多少都有这情况,之字形下降,别让自己的气流影响自己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下降多少都有这情况,之字形下降,别让自己的气流影响自己就ok了。

我最早用APM 的450机架,定高下降也很稳,现在是650机架,P9X飞控,不怎么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早用APM 的450机架,定高下降也很稳,现在是650机架,P9X飞控,不怎么稳

我用apm和pix都是用的自动调参,然后再根据实际稍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apm和pix都是用的自动调参,然后再根据实际稍修改。

我以前也是自动调参的,但是调参后机子抖的很,没办法飞,后来用的一直都是默认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P

加哪个P?是自稳P还是悬停P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是自动调参的,但是调参后机子抖的很,没办法飞,后来用的一直都是默认参数

我的默认参数很飘,后来自动调参后起飞时抖,放电一半后稳定,后来发现主要是体现在pitch方向抖,我把这个方向的p降了些,重心调了下就很稳了。

网友C:
其实就是不断调节roll和pitch的p和i d,调到合适以后就会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不断调节roll和pitch的p和i d,调到合适以后就会很稳

是悬停还是自稳的PID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悬停还是自稳的PID ?

自稳的

网友:
楼上有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