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图传突然雪花

楼主(2017-03-04):
从一开始上图传就会,时不时全雪花,一直搞不懂,是怎么一回事,飞着飞着全雪花差不多半秒或者1秒然后就有画面,不定时的,郁闷怎么回事,我的图传接收连朋友的穿越没这种情况,到底怎么回事,求大神指点。小弟谢过大家。

网友:
检查连线,看看是不是比接触不良

网友A:
高速会震动,接触会不良

网友:
检查线路 可能摄像头或发射机线路接触不好

网友B:
电压不稳常常会引起这个情况 也和发射的滤波能力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稳常常会引起这个情况 也和发射的滤波能力有关

我有上电源降压模块,7V稳定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会震动,接触会不良

没起飞也会

网友:
一方面天线可能受到阻挡,有可能是松了,天线建议远离电调,,高一些

楼主:
这样啊,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2018-04-0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也这种情况是偶尔黑屏

网友:
没对好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