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由于不知道为什么接收不到接收机的信号 富斯i6

楼主(2017-03-04):
由于是改的1s锂电。怀疑是电压的原因。然后在实验室找了个恒压电源。调到7v的时候出来了。然后再用1s的锂电用不了了。再接上可调电源。。就闻到一个烧焦的味道。看了网上的案例都是但电容击穿了。但是我这个拿万用表测了一下好像并没有 请问有这方面维修经验的人能给解答吗?万分感谢!

网友:
电源部分故障吧

网友:
不会修,就要返厂

网友:
电容击穿了,似乎用万用表量不出来吧?不要误导自己和别人。

网友A:
是不是降压模块烧了,比如7805什么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降压模块烧了,比如7805什么的模块

应该是电容和稳压二极管烧了,现在已经寄出返厂了,谢谢您!

网友B:
发射模块底下的稳压检查没?这i6帮模友修过几个。都是这问题

网友:
估计是坏了,去问厂家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模块底下的稳压检查没?这i6帮模友修过几个。都是这问题

是这几个东西的问题!!!还爆了一个电容,刚刚返厂回来到手,正是您说的这些问题

网友:
不懂不懂

网友:
看来是稳压有问题啊。还是买点1117换上吧。

网友(2017-05-17):
不懂    我也用过i6   没拆过

网友: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