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教学APM飞控固定翼V尾,飞翼混控设置方法

楼主(2017-03-04):
        APM飞控传说是大神的神器新手的噩梦,APM是个便宜又好用的飞控~刚开始给我的天行者X5按APM飞控的时候也查询搜索了很多,参数值,修改和混控和混控量的修改翻遍了资料发现咱们论坛教程比较少,所以开帖总结一下本人在用apm玩固定翼一些经验给想玩apm飞控的模友们.如果有哪里说错哪里不足请多提示.
我们先讲讲固定翼的飞行模式吧,大家都知道固定翼模式含自带的手动,自稳,增稳A,增稳B,巡航,自动,返航,特级,套圈,留待等等但是咱们长用的模式其实有手动,增稳,续航,留待,返航.
我们常用的飞行模式
1.手动模式:
   这个就不用说了模友们都知道手动模式就是手动的意思.
2.增稳模式:(FBWA和FBWB)
  这里我推荐FBWA模式,为什么推荐这个模式呢?因为这个模式对于新手是最好用的模式也是最简单的模式了,而FBWB在控制机身水平的时候增加了控制高度,如果你将副翼向右猛打方向,飞机会保持它的升降舵水平同时,会以在LIM_ROLL_CD选项(等会说到这个参数表)中的角度设定来向右倾侧,飞机不可能以超过上述设定的角度倾侧,也不可能以超出LIM_PITCH_MAX/LIM_PITCH_MIN设定的角度来俯仰飞机.
3.巡航模式
简单通俗的说就是飞机的定高定向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比FBWB好用增加了机头锁定方向,飞行速度油门量是根据巡航的速度参数表.
4.留待模式
飞机启动Loiter模式开始定点绕圆圈飞行,绕圈的半径根据WP_LOITER_RAD参数一般在150左右.

5.返航模式
这个麼就是回家咯.返航的飞行高度是ALT_HOLD_RTL值(数值是CM计算)

----------------------------------------------------------------------------------------------------------------------------------------------

说过了飞行模式我们讲讲APM固定翼的几个中要的参数表
ARMING_REQUIRE 数值是0;1;2; 0,取消油门解锁功能;1,解锁前的油门PWM最低值;2,解锁前油门没有PWM值电调提醒
FLTMDOE_CH8 飞行模式通道(APM默认飞行模式是8通)
AHRS_TRIM_Y 飞控水平补偿,正值拿飞机仰头
LIM_PITCH_MAX 最大仰角限制(建议4500~6500)降落时拉不起来可以调这个参数)
LIM_PITCH_MIN 最大俯角限制(建议4500)
LIM_ROLL_CD 左右侧倾限制(建议6500~7500)
MIXING_GAIN 混控增益(V尾飞翼混控量大小)
ALT_HOLD_RTL 返航时的高度,设置为-1表示使用当前高度返航数值是按CM计算的
BATT_CAPACITY 满电时的电池容量
TRIM_THROTTLE 巡航时的油门设置

WP_LOITER_RAD 固定翼绕圈的半径大小(一般在100左右)
暂时就想到这几个参数..以后编辑补充吧.
----------------------------------------------------------------------------------------------------------------------------------------------
最后得说说混控的方便,固定翼有飞翼(比如天行者X5,X8)和V尾(大胖小胖,one,云团)方法.
设置的apm混控前一定要把遥控器的混控设置关闭.
设置的apm混控前一定要把遥控器的混控设置关闭.
设置的apm混控前一定要把遥控器的混控设置关闭.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

飞翼副翼混控
1.确保你的遥控没有设置混控
2.将RC1_REV和和RC2_REV设置1.ELEVON_MIXING设置0
3.暂时将ELEVON_OUTPUT设1,后续有可能调整2,3,4(打水平舵或者副翼舵有一上一下)
4.如果副翼不是同一方向偏转将ELEVON_OUTPUT设置2并重复上一步

V尾混控
1.确保你的遥控没有设置混控
2.设置RC2_REV RC4_REV 为 1 ,KFF_RDDRMIX 为 0.5
3.先设置 VTAIL_OUTPUT 为 1 ,因为在最后你可能会把这个值改为 2 3 4
4.换成 MANUAL 模式调整你遥控器二四通道的正反测试下MANUAL模式下的V尾
5.设置FBWA飞行模式
6.把机机头抬起来观察V尾的情况
7.如果V尾两部分反向,把VTAIL_OUTPUT 改成 2   然后再试
8.如果V尾两部分相同,但是都是向上摆 把 RC2_REV 改为 -1
9.然后把飞机向右翻滚(不是偏航)两片V尾应该修正不是的话把RC4_REV改-1

混控后发现舵量反馈小可以修改MIXING_GAIN 混控增益数值
----------------------------------------------------------------------------------------------------------------------------------------------

                        想到的先编辑到这里吧.希望帖子能给大家带来方便~

网友(2020-05-06):
你好老师,APM2.8按照说明设置好飞翼,推大油门,舵机舵量变小,油门咋还能和舵机混控呢,起飞时拉升舵量最大,推大油门,升舵量变小,是不是抛出去,飞机飞不起来,坠地啊。咋能取消油门和舵机混控。遥控没有混控。

网友(2019-11-24):
这个真的是个好贴!!!

网友:
这个帖子真的受教、飞控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愣是看这贴学会的

网友:
详细!真是按照上面参数一步一步搞好的

网友(2018-12-15):
舵机参数都设置好了可上电以后电调一直报警是怎么回事

网友:
顶顶又不会怀孕,那为啥不顶呢

网友:
准备搞一个

网友(2018-05-30):
点不了赞 留言支持 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另请教下    左右副翼用Y线连1通道,还是 1, 5  通道  或   1 , 6  通 接副翼?

网友(2017-03-04):
好帖,如果有图片配合就好了,建议给精华  。坐等更多的教程,拜师来了

网友:
顶一下。顶贴是美德

网友:
写的蛮好,配点图就更好了

网友:
感觉看不懂啊

网友:
新手福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就用apm了。

楼主:
哪里看不懂?我可以再注解一下.

网友:
设置精华帖,请联系管理员微信领取奖励

网友A:
APM还是很好用的!支持!

网友:
毛总出教程视频造福新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看不懂?我可以再注解一下.

不是你不清楚,是我很多单词多美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不清楚,是我很多单词多美弄懂

呃?你是u22的南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你是u22的南柯吗

U22的南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还是很好用的!支持!

是的.apm固定翼很简单~可以说现在最实惠的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apm固定翼很简单~可以说现在最实惠的飞控

就是有点麻烦,对新手不友善啊!

楼主:
开源飞控一直是这样的. 以前我用APM玩多轴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入魔固定翼的时候想到了我还有APM就用到天行者X5,发现APM的第二春又来了,APM休闲飞完全能满足固定的使用.便宜实惠的APM飞控,OSD在300左右的价格有这么强大的功能满足0~10km首选.
   下一步我会介绍,OSD实用的功能参数空速功能让APM飞控加强续航的能力

网友:
不错不错,好文章。赞一个!

网友C:
顶顶顶,拜师来了,请问V尾两边的两个舵机线是用Y线连飞控呢?还是两根分别连到飞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顶顶,拜师来了,请问V尾两边的两个舵机线是用Y线连飞控呢?还是两根分别连到飞控上? ...

是分开的,2通和4通

网友(2017-04-20):
学习了   最近正在装C1

网友:
感谢楼主,一直想试试APM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收藏了

网友:
你好问下关于飞翼混控的问题
飞翼副翼混控
1.确保你的遥控没有设置混控
2.将RC1_REV和和RC2_REV设置1.ELEVON_MIXING设置0
中2 rc1 2设置为1什么意思?

网友:
可以试一试

网友:
你好 问一下你那里有没有3.1.30的地面站,还有固定翼的固件能提供一些好用的么?

网友D:
請問我的衝浪者飛一飛副翼的角度會跑掉,剛起飛時還算平穩,但飛約3分鐘後飛機開始斜一邊需不時用手動調回,降落後飛機放平發現舵面偏斜,這是要調哪一個參數,使用APM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我的衝浪者飛一飛副翼的角度會跑掉,剛起飛時還算平穩,但飛約3分鐘後飛機開始斜一邊需不時用手動調回 ...

按理肯定不会出这个错误,先确定你那副翼的舵机是否有故障

网友(2017-07-22):
冲浪者又怎么设置?

网友E(2017-08-25):
不错,学习了,问下如果常规固定翼模式,不用方向舵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学习了,问下如果常规固定翼模式,不用方向舵机可以吗?

可以的, apm飞控副翼和方向通道默认是联动的,如果不想用方向通道需要加大混控值

网友(2018-01-21):
好贴 先收藏 楼主怎么看空速计呢?这飞固定翼到底需不需要呢?而且有两种 一种模拟的一种数字的 价格相差两三倍

网友F: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还有就是,固定翼一定要空速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还有就是,固定翼一定要空速计吗?

玩fpv不需要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玩fpv不需要

天行者X8 搭载APM飞控爽飞--附带个人调试过程分享!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141
但这个大神说最好加空速计,好难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行者X8 搭载APM飞控爽飞--附带个人调试过程分享!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加了空速计无非是怕飞机太重失速螺旋,只要控制好重心关油门漂着也不会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空速计无非是怕飞机太重失速螺旋,只要控制好重心关油门漂着也不会螺啊

哦哦,谢谢,有学到了

网友E:
谢谢猫总,我按照你的方法设置飞翼的副翼-升降混控。
打副翼是正常的,但是打升降,左边多面向上,右边舵面向下,无法同时上下。
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猫总,我按照你的方法设置飞翼的副翼-升降混控。
打副翼是正常的,但是打升降,左边多面向上,右边舵面 ...

已经发现问题了,原来有接升降舵,用的y线链接的蝠翼,后面去掉升降舵的时候忘记改副翼的链接方式,还是y线连接两个副翼。所以一直是一上一下。

网友(2018-03-07):
马克留名,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2018-04-28):
能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篇文章解决了 我的问题 ,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