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设置rssi问题

楼主(2017-03-04):
xm+接收机.外置miniosd已刷好rssi前两项也打钩。遥控器页面也选择第16通道。但是显示器信号一直闪烁49%。

网友:
能看下你XM+接收的RSSI线是接那个触电吗
刚收入 待研究

网友:
没刷过这个

网友A:
没用过XM这个mini接收机,但是需要看说明书,把接收机上的RSSI输出信号,接到飞控上面的RSSI触点上,这样就可以在飞控里面读取到接收机信号强度,然后飞控和OSD通讯上就可以在屏幕上读到数据了。
当然接到miniOSD芯片上的RSSI触点也行,但是没法在飞控里面配置还要插TTL下载器来调整参数,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XM这个mini接收机,但是需要看说明书,把接收机上的RSSI输出信号,接到飞控上面的RSSI触点上,这样就 ...

我也请教一下,正是楼主这样的问题,接收机rssi跟飞控的rssi连接了就是显示信号一直是一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请教一下,正是楼主这样的问题,接收机rssi跟飞控的rssi连接了就是显示信号一直是一个值 ...

我一直用rssi显示,但是不是用的通道映射。
在配置界面打开rssi功能就可以了嗯。

网友(2017-05-11):
将接收机刷最新的固件。因为老版有个BUG,就是ch16没有RSSI信号输出。这是官方说明:

最新固件在这里,刷机教程在这里,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4687&extra=&page=1
固件请刷XM+FCC170313-RSSI16.frk   X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