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天地飞PPM接收机无法对頻

楼主(2017-03-04):
这两天刚买了一套有刷穿越,带的是天地飞PPM    RD201W接收机,但是按照说明书,第一是对码,但是操作了红灯还是闪烁不停。第二部模式选择,按照步骤操作,蓝灯闪烁,但是长按SET后红灯又开始闪烁。接收机电压测量为4.5-4.7V,是不是接收机坏了。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
没对上频

楼主:
对上了,我是用USB线直接 插到电脑上,不用电池供电,用电脑给飞控和接收机供电,能对上频,也能连上调参软件。但是新问题出来了,拔下USB线,插上满电电池蓝灯常亮几秒钟后,接收机就红灯闪烁。整了弄到晚上12点也没弄好,测量飞控输出电压为4.5V左右。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遥控器有没有改ppm模式呢!不会遥控器还是用的2.4g模式吧

楼主:
改了。原因是飞控板输出5V功率小,或者是接收机功率大,我直接接到1S电池上就可以了

网友:
垃圾天地飞接收机,坑死我啦

网友:
我也遇到了,你的电源一定要大于5V才能正常,我把电源直接接在分电板的5V输出上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