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飞控不亮灯的问题,

楼主(2017-03-04):
开始我的飞控还亮灯,突然一下蓝色的那个灯就不亮了,然后我把所有开始没焊好的没用的都焊下来了,还是不亮灯,接其他的都没问题,我的接收器还是亮灯,就是不能和遥控器匹配,请问是怎么回事,中间出现过一起嘀嘀嘀,嘀嘀嘀,这样的像是报警一样,然后四个电机自己想抽风一样,一扯一扯的,有谁遇到过,怎么解决,着急呀

楼主:
不刷屏,真的着急在线等。。。如果要重新刷固件,请问又怎么刷,有没有共享的。。。。好郁闷。。。

网友:
你遇到难题了

楼主:
还有,就是我接USB接口没反应,是不是我的飞控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接USB接口没反应,是不是我的飞控烧了。。。

很有可能,我的也是没反应主板热

网友:
应该是烧了,返厂吧

网友(2017-05-18):
如果飞控正常,蓝灯不亮是上锁了。插上电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