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開了空心杯,圖傳起橫間

楼主(2017-03-04):
求教!開了空心杯,圖傳起橫間,關了空心杯,圖傳又回復清晰.
我圖傳是接到F3電源輸入位置及電源輸入線一起.

网友A:
有可能是图传滤波不好,加个滤波器可能会改善。

网友B:
用铜箔纸把图传包一下,屏蔽一下,别包天线

网友C:
空心是有刷电机,建议在电机处装滤波电容。

网友:
横纹应该有干扰

网友:
滤波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图传滤波不好,加个滤波器可能会改善。

滤波加在圖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铜箔纸把图传包一下,屏蔽一下,别包天线

試過了,短路出煙.....還好沒有燒....不知那裡出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心是有刷电机,建议在电机处装滤波电容。

電機裝滤波,要買4個?

楼主:
不知道是電流干擾還是信號干擾

楼主:
有其他方法嗎?還是換圖傳?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機裝滤波,要買4個?

104瓷介电容,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電流干擾還是信號干擾

换个发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