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锂电有问题没?

楼主(2017-03-05):
如题,锂电这样还能用吗?已经冲了两个小时一直这样

网友:
不懂,楼下解答

网友:
压差太大了,到底是充电器问题还是电池问题?去放电下,再回来充充看!这么大压差很难平衡的。

网友:
先放电到3.8保存,再充放几次看看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建议,我试下

网友:
电池用多久了?老化了吧!

网友:
跟我的一样,最后一个电压一直高

网友:
B6的平衡电流很小的,一节达到4.2v而其它的还有仅4v的样子,那么充很久是正常的.
要快点完成就想办法把4.2v的放到4v,然后再重新充.充完后再实际使用看放电的时候是否均衡还是那两节电压低的也是放得快,看结果再决定电池的命运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B6真的太水了。我是把电池放了电,换了充电器,重新充,电池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压差大了,B6平衡不过来,把4.2V那片电芯接个负载,放电到3.9V,再重新用B6串充,电池都用格氏了,充电器就换了吧

网友:
是充电器的问题,我的有时候跟你的一个样,在重新按开始就可以了

网友:
把最后一节电池拿导线放电放到4v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充电器充

充电再放电,来回三次终于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差大了,B6平衡不过来,把4.2V那片电芯接个负载,放电到3.9V,再重新用B6串充,电池都用格氏了,充电器就 ...

哥们儿推荐个好的充电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儿推荐个好的充电器吧

A6,CB86,更贵的就自己看了,CB86自带保姆,A6保姆要另外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CB86,更贵的就自己看了,CB86自带保姆,A6保姆要另外买

好的 谢谢

网友C:
我的是经常充了半天,总电压在十点多十一这样,重新充好像又显示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经常充了半天,总电压在十点多十一这样,重新充好像又显示正常了?????

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的问题?

不知道啊,菜鸟一枚,还能用没去研究

网友:
同样的充电器,我也有一块电池
刚买五个冲放以内,不单三个小时才充满,而且放的时候,其中两片电芯掉电也快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