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与dsmx的接法

楼主(2017-03-05):
新人小白。
dsmx的线序是红黑灰,
求助f3plus与dsmx接收的接法,多谢!

楼主:
左上角,黑接gnd,红接3v3,灰接rx,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上角,黑接gnd,红接3v3,灰接rx,不知道对不对

对,通电看看能不能对上频

网友:
背面有卫星的焊盘 再接个3.3v不就搞定了?地线随便找个焊盘接